[金属] 社区说要把防盗网都拆了去 请教下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1-09-02):
半年前说要旧改,想着是好事就同意了,结果现在说还要拆防盗网和外面的户外晾衣杆。他们是请人拆掉拿走然后给住户象征性补点钱,听人说这个过一阵就没人管了,加上家里有小孩并且这个防盗网没有突出去不影响别人 所以想自己先拆下来看后面能不能再装回去。

想请教下 首先我怎么拆这个防盗网 拆掉膨胀螺丝螺帽,把耳朵弄弯掉 然后取下防盗网,后面安装的时候再把耳朵对准膨胀螺丝固定好?
还是说割掉固定防盗网的那个耳朵,后面直接焊接耳朵和防盗网,这样就要请人了 自己没有焊机也不会电焊,但是有个角磨机和电钻?
(按说防盗网应该是先安装膨胀螺丝再焊接防盗网和耳朵的吧?否则先装上去了 膨胀螺丝怎么打进去?)

网友A:
瞎折腾,不让他们进你家,白天装没人,别接他们电话

网友:
一般是先焊好,到现场再打膨胀螺丝的

网友:
二楼方法可行,别瞎折腾。
又不是违建,不可能强拆。

网友:
别管他先,又没说要罚款之类的,还能强拆了你不成

网友:
最好是把耳朵从中间空大的地方切开,安的时候几滴焊就点住了,比较快,或者一边切掉另一边拆螺栓。要是全部卸下螺帽弄弯耳朵,下次安装那很难了。还有万一膨胀螺栓有坏的拆不了还麻烦了。实在没法焊要拆螺栓建议先全部松一下试试能否拆下,别拆到一半剩下一个俩拆不下来了

网友:
不要什么事情都退让,要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网友:
你这个好像比较难拆 水泥顶死了

买瓶AZ防锈剂 喷一下 ,比如晚上喷了  第二天 螺帽直接就拧下来了 ……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把防盗网都拆了方便贼人摸进屋吗

网友:
膨胀螺栓的螺帽拆掉,用合适的铁杆顶住螺杆头,敲!一般可以把螺杆打进去【别把螺杆头的螺纹敲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把防盗网都拆了方便贼人摸进屋吗

领导说我们要建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幸福社会,既然夜不闭户了装防盗窗是啥意思?要有政治觉悟。

网友:
主要还是为了消防吧,小偷上门还有抓住追回的可能,要是着火了人跑不掉就什么都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瞎折腾,不让他们进你家,白天装没人,别接他们电话

人家直接站云梯上切割了,不需要家里有人。

楼主:
现在他们拆估计是用的云梯 因为上半年换水管就是这样的 不需要人在家里

网友:
如果被盗了,社区负责吗?签责任保证书吧!

网友:
装空调的安装工都是直接拆螺丝,掰耳朵,安装好外机,再把窗装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领导说我们要建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幸福社会,既然夜不闭户了装防盗窗是啥意思?要有政治觉悟。 ...

有问在先:被盗他们包赔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家直接站云梯上切割了,不需要家里有人。

然后报警说家里丢了东西
当然先准备好发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报警说家里丢了东西
当然先准备好发票

报假警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网友:
没见过装防盗窗的细节,但见过装吊装橱柜的,都是直接电锤连橱柜一起打孔,然后上涨塞,再上涨塞螺丝,您这种会不会也是这样,在安装的时候先把防盗窗对齐了,然后用电锤在耳朵孔里面直接打墙,等打好了孔直接顺耳朵孔塞进涨管螺丝?如果是这样,自己拆的话也只能是拆螺母、弯耳朵了,不过弯耳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给耳朵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