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用土炮修PS2游戏机换BGA芯片!

楼主(2021-09-02):
朋友的PS2游戏机,能开机,画面抖动

用示波器测量一圈,发现Hsync视频同步信号的频率不对

测出来hsync同步信号是16k,正常的ntsc是15.75k,pal是15.625k

所以造成闪屏,画面抖动

这个信号是从GS芯片出来的,这个相当于是显卡主芯片,然后接进DAC,输出模拟信号

原理框图:红框是GS和输出的hsync等信号

由于这个hsync只从GS出来,于是判定GS损坏

具体信号出处:

这个芯片大小相当于南桥大小,一般的热风焊台肯定是无能为力

于是用上预热台,下面加热到200多度,然后上面用热风

因为第一次用这个组合来操作,所以先用一块料板实验了一下

顺利拆下一块较小的BGA:

然后也顺利拆下料板的GS芯片,说明土炮方案至少拆芯片是毫无压力的:

这个GS芯片,相当于南桥大小:

植球,因为不熟练,搞了半天总算搞好:

然后拆下目标主板的GS芯片,趁热用吸锡带拖平,并用洗板水洗干净:

最后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把只好球的芯片放上去,开预热台,用热风猛吹。4分钟后,优雅的推动了一下芯片,很丝滑。感觉焊好了:

上电,测试,完美修复!!!

谢谢观看!

网友A:
建议楼主重点介绍一下那堆飞线!

网友:
这飞线,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重点介绍一下那堆飞线!

那是直读芯片,相当于破解

网友B:
怎么感觉看你的图像我觉得我眼睛的度数好像加深了。

网友:
改装机(俗称:改版,破解),可能是水货

网友:
最后板子上这个飞线比较牛啊

网友:
关键是PS3都没人玩了,修好PS2吃灰吗?

网友:
第一次就成功更换IC,得用这个加热台煎份牛扒,煎个蛋庆祝一下吧

网友:
这个手动打码好评,我想看的都看不清楚。

网友C:
这飞线,看来楼主付出不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飞线,看来楼主付出不小哦

那个是直读~

网友:
还是你牛逼。

网友:
最后一张图飞线真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看你的图像我觉得我眼睛的度数好像加深了。

怎么我觉得是我老花加深了

网友:
LZ一定是老手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ps2破解很成熟了,直读也可以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觉得是我老花加深了

我这华为手机拍近物总是容易虚

网友:
那个飞线才是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