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功放烧管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1-09-02):
现在不赶按装功率管了  上电就烧上面的C5200  求检修思路 现在不接功放管  T10 BE 1.41V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负载在哪里?前级和推动电路似乎都没什么问题,0.33电阻应该是负反馈电阻。如果电路产生了自激是可能烧功率管的。

网友B:
电压放大级,,电流放大级检查了吗??????????推动级呢???????

网友:
检查电流负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放大级,,电流放大级检查了吗??????????推动级呢??????? ...

都在路测量了  没有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放大级,,电流放大级检查了吗??????????推动级呢??????? ...

求大师给个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负载在哪里?前级和推动电路似乎都没什么问题,0.33电阻应该是负反馈电阻。如果电路产生了自激是 ...

0.33电阻中点就是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师给个流程

前提是维修思路,,,你应该在线检查电压漂移,,你买本晶体管电路设计看看吧

网友C:
不接末级功率管,测运放输出脚和T1、2、4、5各脚电压
报上来研究研究?

网友D:
把运放的输出端断开,然后查中点电压,如果正常,查运放以及以前的电路,如果不正常,查运放后面的电路,主查T1,T4等前面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以及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运放的输出端断开,然后查中点电压,如果正常,查运放以及以前的电路,如果不正常,查运放后面的电路,主 ...

烧上面的就查中点线上半部那几个管子和电阻,如果还找不出,有可能三极管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末级功率管,测运放输出脚和T1、2、4、5各脚电压
报上来研究研究?

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分别去测量各管子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分别去测量各管子的电压?

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2022-08-11):
检查T7偏置管和上下两只偏置电阻,偏置电流过大也是会瞬间烧后级电流放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