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十几年前的数码万年历 衡水 Compas/康巴丝 农历部分数据不够,不显示

楼主(2021-09-02):
帮朋友修修,是农历有四个码管不亮了。

查了半天,硬件上没有问题。。。。

实际上是芯片里数据存的不够。农历只存了10年的数据。我认为。

难道只能换主芯片,感觉换还容易烧掉。

网友:
不弄个8025折腾一下?

网友A:
我还在人家装修的垃圾堆里捡了一个,玻璃碎了,我就拿了裸板用了有一年时间,后来不用了

网友:
这种万年历以前非常流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人家装修的垃圾堆里捡了一个,玻璃碎了,我就拿了裸板用了有一年时间,后来不用了 ...

我也是在垃圾堆里看到镜框后  拆开拿回来板子用5V充电器直接点亮

网友:
一个时代的记忆

网友:
什么万年历,九十九年就重复了,百年历都算不上。

楼主:
康巴斯数码万年历客厅电子钟挂钟

问题是一部分,农历的四个数码管不亮。我分析是主芯片问题。。。
线路很简单。

楼主:
或者根本不出数据了。它就没有存够那么多数据。好像是2010年4月的产品。
@衡水家维

网友B:
万年历厂格局小了点,年份20印在了玻璃上,没考虑过到2100年甚至3000年该怎么显示?

楼主:
康巴丝牌子的。。衡水的。哈哈。

好像网上都是那里做的

网友:
以前单位好几个,都超时不能用了。

网友:
这种万年历好多都调不到2020年

楼主:
衡水家维,,,你们那里好像都出产这东西。。。

农历数据存储不够。。。哈。

网友:
很有乡土气息

楼主:
芯片型号:TG2918DD3

好像是08年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年历厂格局小了点,年份20印在了玻璃上,没考虑过到2100年甚至3000年该怎么显示? ...

人家没考虑用那么久。

网友:
人家产品名称叫:万年历!  并不是说真的能显示万年,用万年啊。

就像有的厂家做的灯泡型号是 220V100W,但功率只有10瓦一个道理

楼主:
农历数据存储不够。。。哈。

导致2021年,农历不显示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