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v电动车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1-09-02):
刚买没三个月的爱玛电动车,充电器莫名坏了,标称54.6v输出不到25v,无法充电
有两个60v充电器,空载输出70v,求教如何改电压到54.6V
3842方案加358
打箭头的是431

网友:
找找电压反馈电阻,降低这点电压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A:
参考这张图,把431的一脚接地的电阻调大

网友B:
改取样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张图,把431的一脚接地的电阻调大

如果打嗝的话,把图中R27这个电阻调小或并一个小电阻。

网友C:
先看一下接电池后输出电压吧,有一些充电器不接电池或电池不对是不会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取样电阻啊

找上臂取样还是下臂取样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张图,把431的一脚接地的电阻调大

好的,我尝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一下接电池后输出电压吧,有一些充电器不接电池或电池不对是不会满输出的 ...

坏的接上去也没有54.6v输出

网友D:
铅酸充电器要先改2段充电,然后改电压。改低了容易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充电器要先改2段充电,然后改电压。改低了容易打嗝

先改两段充电是怎么改呀,我现在是找到431的下臂电阻,由70v调整到54.6v,给48v电动车充电,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改两段充电是怎么改呀,我现在是找到431的下臂电阻,由70v调整到54.6v,给48v电动车充电,这样可以吗? ...

把我贴的图中D8断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我贴的图中D8断开即可

改了电压到54.6v,但是充电池很快就转灯了,充不满。

楼主:
这是随车配的充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电压到54.6v,但是充电池很快就转灯了,充不满。

转灯后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灯后电压多少?

50v,断开充电器连接,电池就是5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v,断开充电器连接,电池就是50v

你没有把三段式充电改成二段式,也就是说没有去浮充,要改电路把浮充去掉,使充电器保持高恒压54.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把三段式充电改成二段式,也就是说没有去浮充,要改电路把浮充去掉,使充电器保持高恒压54.6伏。 ...

如您说的,把D8去掉,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您说的,把D8去掉,是吗?

是不是同类电路,关键看二极管负极方向,负极朝431一脚方向去掉即可;否则该二极管的负极要断开后接地,如下图 VD11的负极要断开后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同类电路,关键看二极管负极方向,负极朝431一脚方向去掉即可;否则该二极管的负极要断开后接地,如 ...

我的充电器更多同3楼的图,二极管接入358的7脚,接在431附近的二极管方向同3楼的图,将二极管负极接地,调整431下臂电阻无效。二极管拆除,负极不接地,调整电阻有效。我接的地是连接431这个地,不是输出-。这样算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