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18650电池组,麻烦高手给看看这线是什么定义

楼主(2021-09-02):
板子上写着p+ p- c+ c-,这都是什么意思啊,另外还有一个我没拍照片,写着p+ p- c b ,要是想充电怎么接线,电池是三星的18650三块并联

网友A:
这是电池的保护板  标的是输入 输出的电压和正负极啊

网友:
p+p-意思输出正负极,b+b-一般是电池正负极(点焊那里)

网友B:
p+p-接负载c+c-充电b+b-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接负载c+c-充电b+b-接电池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那这个意思是这个板子带保护呗,电压过低不输出,电压过高停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池的保护板  标的是输入 输出的电压和正负极啊

这个可以直接5V充电,满了会自动停止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