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表造型收音机

楼主(2021-09-02):
16-17年间买了个手表造型收音机,离家一年回来找不到了,以为被家人弄丢了。想不到去年又买到一个,如图1,图2,还有原配耳机,只是没有发条旋钮。过了些日子,想不到另一个找到了,如图。

在我买到第一个的时候就发现,这款收音机度盘是夜光的,有些喜欢。后来发现有一次用手机照射它一段时间后,只能亮一小个角落,如图,以为坏了,有些难过,后来无意中发现原来是用手机照射它时照歪了,如果正着照,则正个度盘都是亮的,并且亮度很大,撤去手机几分钟后,度盘的亮度已经很低,但还是能够看清,如最后一图。是不是很好玩呢?这两个收音机,我没用过它们听过10分钟的广播,主要是测试了一下好坏,然后就收藏起来

网友A:
手表造型的窃听器见过  没见过能收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表造型的窃听器见过  没见过能收音的

30几年卡西欧就生产过带收音功能的电子表了。

网友:
来都来了,拆开看看呗

楼主:
内部图片来了。

网友B:
美国最便宜的牌子,可比美国产山寨货,别以为是什么高级货,美国人都知道这牌子,另外一个牌子叫COBY,也是垃圾货,我从不买这牌子!在我眼中连玩具都算不了!

网友:
看见只有一个字: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国最便宜的牌子,可比美国产山寨货,别以为是什么高级货,美国人都知道这牌子,另外一个牌子叫COBY,也是 ...

原来是美国的呀,我以前很奇怪它的产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美国的呀,我以前很奇怪它的产地在哪里。

国外注册牌子,机器在国内生产,你仔细看看有没有一直外国电容?美国注册牌子,不代表是美国货,其实就是国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