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忆捷的移动硬盘(EAGET E306)

楼主(2021-09-02):
不用多说地摊买的,膜都没撕320G。
上电发现卡死,又翻车上MHDDy一看,前面3个G有坏道,不知道是我为了拆开暴力锤的
还是本来就有。3个G以后基本正常,好像一个绿块都没有。
但是MHDD好像只能砍硬盘尾,砍不了硬盘开头,不知道咋办,DG的零磁道偏移不知道是否管用。
折腾折腾,就当玩玩,价格反正不贵,比网上买一块板子加运费还便宜一点。

网友:
EAGET,噩梦牌子,买了个EAGET的WIFI读卡器,难用得一批,APP还是跟另外一家WIFI读卡器一模一样的,甚至两边APP能换着用,后来就没再买过,你这个情况应该是摔过

网友:
这种倒是问题不大  因为忆捷不会造硬盘  只要他用的硬盘是新的 那就没啥问题

网友A:
分俩区,把坏道放第一个区,然后第一个区不用不知道行不行?这个方法听别人说过,涉及到数据安全,有坏道的盘我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俩区,把坏道放第一个区,然后第一个区不用不知道行不行?这个方法听别人说过,涉及到数据安全,有坏道的 ...

只要损坏的不是0号磁道,这方法可以用

网友:
忆捷=垃圾,以前买过他的32g tf卡,以后不再碰这个牌子。

网友(2021-10-02):
忆捷(EAGET)320GB USB3.0移动硬盘G20 2.5英寸文件数据备份存储安全高速防震黑色
现在卖的型号都是G开头的了,是升级了?能不能给分享下主控的图,芯片什么的,让大神看看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硬盘修复有个Windows下的Victoria,再就是把坏道分区,前后留些空间具体忘了百度,隐藏分区。我有个盘,这么隐藏的坏道,几年了,也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