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修一个led台灯

楼主(2021-09-02):
叔叔家的说用了没多久就不亮了,插电一直闪,垃圾佬的节约精神拿回来看看,拆开先试了灯珠没问题,量了一下电源输出只又2.2,找了个不用的三星充电器砸开备用,原机13003方案的电源,把原来电源板的输入和输出断开,把充电器接上装机完成

问了一下花了79买的还是铅酸电池,基本不用电池所以就没接电池,壳子空间很大开个usb孔加几个电芯可以改成大容量充电宝台灯,

网友:
79买个这个台灯不亏死?早几年前(大概2017还是2018年忘了)闲鱼收过两个小米台灯一代一直在用,每个都是80包邮,一直挺好,前阵子把其中一个替换下来换成了小米台灯1S,家里一共三个小米台灯,三个小米床头灯2代,五个小爱同学,七八个小米插座,米家墙壁开关三个,多模网关一个,无线开关四个!加上别的七七八八的米家设备大概五十多个智能设备了!感觉不能联网控制的设备都不想买了!!

网友A:
怎么不直接改成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直接改成锂电!~!

保留原来的切换开关,还要再接几条线,拿走修的时候就问了要不要保留电池功能的,主人不需要就没改了,手里只有拆机的杂牌锂电,不是自己的东西改完后期使用出了问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