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5款usb3.0读卡器拆解简评(无牌,华马,联想,川宇,阿卡西斯)

楼主(2021-09-02):
先上全家福

本次劳模

1:联想
外观:这货卡扣十分紧实,让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超声波焊接的,今天一气之下都
打算直接暴拆了,结果大力出奇迹,开了。某宝价格19.9/15.9

主板图:

壳没拆开以前,我一直以为是GL3224来着
结果是这货

2:接下来是这个无牌(或者说叫公版?),拼夕夕价格不到10块

外观:

主板图:

GL3213S,没听说过的版本

3:接下来是老朋友了,川宇C396,多年前某宝19.9购入

外观

主板图

螃蟹(不了解,不多评价)

4:华马,一个新牌子,也是目前官方唯一在售的写保护读卡器

外观

主板图

我发现这个读卡器目前在部分(特指我的)
电脑上有插入usb3.0狂闪不识别的情况
目前正在和工程师沟通,排除问题。
工程师一口气多给我寄了4个。
这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上八脚刷固件解决

5:最后一个介绍的就是这个【阿卡西斯】
没听说过的牌子,是为了比对上面华马,有关是否是我电脑单纯对3224兼容性不好而买回来的对照品

外观:五个读卡器里最大的

主板图:说实话,打开后,一眼看上去十分舒服

八脚晶振一个不少,GL3224也是48脚版本,拿到手心痒,肯定要刷固件,不过八角是FH25VQ40,config里压根没有,没办法,只能看英文PDF自己改了。一会把改后工具发一下

接下来,是五读卡器速度对比图

1:阿卡西斯

2:川宇

3:华马

4:联想

5:无牌

速度看上去还是阿卡西斯略胜一筹,当然,快不了多少,聊胜于无
当然,我目前手里还没有优越者,绿巨能,绿联,金士顿,雷克沙

ssk,瞻宇等等,等以后有钱慢慢搞吧。不过他们基本也就3224之流
感觉没啥好测的

这里放上固件链接:GL3224 阿卡西斯v1.0.7z - 蓝奏云 (lanzoui.com)

网友A:
我刚好也买了一个华马的写保护读卡器。这货对usb3.0兼容性太差。插在电脑的usb3.0口根本开不了机!有一台win7的64位,一直在狂闪,识别不了。我专门准备了一根usb2.0的延长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准备吃灰了!

网友:
川宇去年活动价是真便宜 超级返给力 双卡双读到手不到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也买了一个华马的写保护读卡器。这货对usb3.0兼容性太差。插在电脑的usb3.0口根本开不了机!有一台wi ...

其实也不是识别不了,貌似得闪30秒以上才能识别,这谁等的了啊。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下面有人说了flash型号,可以去买个来装上试试,上面焊盘的空位置可以试试不补,如果可以升级成功的话,应该不用补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4467-1-1.html

网友(2021-10-17):
阿卡西斯支持双卡双读自带flash?这样的话不错啊

网友:
这个华马的要是能升级固件就完美了

网友B:
华马的我刚买了两个,我开电脑店的,没事就在某宝上找带写保护支持双TF双读的读卡器,原因你懂的,某天看到这个读卡器,没犹豫就下单了,插了一张闪迪的128G A1红卡,刷的是U启通PE,现在装了十几台机子,新旧都有,目前为止还没有现启动不了或识别慢的情况。
这个读卡器做工不错,发热量也不是太大,兼容性问题目前还没碰到,毕竟用的是口碑还不错的GL3224芯片,关键是带写保护开关啊,童鞋们,为个在其它读卡器上完美加一个写保护,我可以是费了老鼻子劲了都没成功,详情可看这里: 绿巨能 GL3224E USB3.0高速读卡器加写保护开关失败 我想给厂家建议一下,能不能做一个完美的读卡器:
1,支持双TF卡。
2,支持双读。
3,支持写保护,最少支持一个卡的写保护,最好是分别支持两个卡的写保护。
4,写保护开关能和外壳持平,不借助工具就能拨动。
5,TF卡可完全插入。
6,USB盖子带挂绳孔。
7,体积尽可以的小。
8,价格适当。

这个读卡器的盖子我稍做了一个改动,要不两天就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马的我刚买了两个,我开电脑店的,没事就在某宝上找带写保护支持双TF双读的读卡器,原因你懂的,某天看到 ...

前一段时间和工程师聊了聊,目前没做这个的打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也买了一个华马的写保护读卡器。这货对usb3.0兼容性太差。插在电脑的usb3.0口根本开不了机!有一台wi ...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了,联系店家换一个吧,目前这个问题有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了,联系店家换一个吧,目前这个问题有解决了!

华马工程师?坛友有优惠么?

网友:
狂闪不识别的,拆开外壳,裸着主板插上试试。

网友:
我自己制作的优盘,金属外壳,有时就出现这问题,发现是金属外壳的问题,把USB和外壳之间处理一下绝缘解决掉的。

网友:
这个华马MR301读卡器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现在产品的兼容性问题是否完全解决了?  配TF卡当U盘用很方便…… 已经放入购物车

网友:
我买到的可能是新版,用做系统维护盘,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D:
想要写保护,直接用SD卡,或者TF+卡套,什么读卡器都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写保护,直接用SD卡,或者TF+卡套,什么读卡器都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 ...

那种的选择很多了,但体积太大,装在口袋里不方便,而且现在能把卡完全插入的读卡器现在只有绿巨能的一款,这款用的是GL3224E芯片,不支持SD卡的写保护开关

网友(2022-05-09):
ssk的我搞了一个 用的NS1081
另外gl3213s的我也用了一年多了 感觉还行(?)

网友:
无牌那个去年淘特1元抢过一个,没打开过,没想到还不错。

网友:
现在淘宝5-6块好像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