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各位大佬,这是怎么了?开机提示default boot device missing or boot failed

楼主(2021-09-02):
开机就是这个default boot device missing or boot failed

网友A:
一般是启动盘坏了,你进入BIOS看下能否找到硬盘。

网友B:
默认引导设备丢失或引导失败!不是系统坏了就是硬盘故障了

网友C:
没有引导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引导设备丢失或引导失败!不是系统坏了就是硬盘故障了

谢谢你的回复,刚买的电脑第一次开机就出现这个,一会拿去售后看下,不行就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启动盘坏了,你进入BIOS看下能否找到硬盘。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引导文件。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