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个带Z的是什么元件,它连接的正级的另一端线路不通啊

楼主(2021-09-02):
各位大佬,这个带Z的是什么元件,它连接的正级的另一端线路不通啊,怎样判断他的好坏

网友:
应该是保险丝。
FU,fused 缩写,保险丝,或者熔断器。

网友:
保险,FU标识明确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保险丝,上面写fu了,fuse

网友:
保险丝,量不通就是坏了,直接短接或者用一个小铜丝代替

网友:
一次性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