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充电线电流变小拆修

楼主(2021-09-02):
乐视的遗产,买了四五根,一根平均用10个月电流就减小到1a或者0.5a,开始怀疑各种虚,因为以前micro口经常虚,清理检查了还是不行,破坏性拆了一个c口也没找到断点或者虚接的地方,最近连着坏了两根,看论坛也有坛友发帖找原因,我今天就特意观用心找了一下到底哪里问题,观察发现c口插头充电时候有些温升,所以再次拆开另一根坏的c头检查,发现里面有个贴片原件丝印是S4,万用表测是导通的,插手机触摸贴片有温升,破坏性拆了贴片找了个铜丝焊上电流正常,两个都修好了,恢复如初,S4猜测可能是个功率NTC,老化性能下降了就这样了减小电流。

网友A:
你用充电线怎么那么费,我的一根Type-C线用了三年了还好好的,每天充电好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充电线怎么那么费,我的一根Type-C线用了三年了还好好的,每天充电好几回 ...

我充着电玩手机,坏了四根数据线,原装和三根乐视都坏了,小米6x,19年9月买的,现在3年了,现在用的是第三块电池,原装用坏了,改款索尼也用坏了,现在用的是atl的

网友B:
这是乐视这个线的通病,我前几年这样修好过两条。就是那个保险烧坏了,直接一个铜丝飞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乐视这个线的通病,我前几年这样修好过两条。就是那个保险烧坏了,直接一个铜丝飞上就好了。 ...

发帖以后就都知道了

网友:
其实可以完美拆解的,装好后基本上看不出来修过,把那个塑料护套往后退,我修那两条都是这样处理的,不说根本看不出来修过。那个保险也不用拆,胶也不用处理,直接在保险两端飞根细铜丝。

网友C(2022-02-18):
这批线应该是有质量问题,手上的都是这个问题,发热大不充电,全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批线应该是有质量问题,手上的都是这个问题,发热大不充电,全扔了

市场上是真便宜,且新的时候挺好用

网友:
短路就行。。1.5元买了10根这种。。回家修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