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源适配器了,明纬、冠宇达、GVE

楼主(2021-09-02):
明纬和冠宇达 都是24v 明纬9.2a gve10a 明纬更大更重 份量满满 明纬4线输出 ?  剪线垃圾货

楼主:
拆冠宇达先 拧螺丝可惜还有卡扣 壳都搞坏了点

网友A:
接下来的呢?现拆现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的呢?现拆现发?

拆出来接线而已

网友:
我搞了一个,大锤法打开, 里面电容砸掉了,焊上也不行了。可能受了内伤。

网友B:
还是明纬好有螺丝好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明纬好有螺丝好开壳

拧开螺丝 还有卡扣 虽然不紧但也伤壳

网友:
叉叉,,这个还木有APFC?

网友C:
冠宇达就是不太好拆
而且作工嘛,唉。。。。不是看不起
好歹算给净水器配电源比较大的厂
DC那侧的线,细的就是压着可以用的范围而用的

同规格的明纬,能粗很多还怕你不耐用

明纬这款的DC头看定义的,可以圆的那种3还是四针的头,也可以DC头,也有做成4还是6PIN双排端子的,但应该拆出主板就会发现,实际主板上就是DC+和DC-

网友D:
楼主多少钱一个买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少钱一个买过来的。

65两个 明纬贵点

楼主:
正常  没剪线价值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冠宇达就是不太好拆
而且作工嘛,唉。。。。不是看不起
好歹算给净水器配电源比较大的厂

确实过十A 应该刚刚好 明纬4根很粗的 9a翻倍都行

楼主:
明纬没卡扣好拆

网友E:
明纬 一个多少钱  我也要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纬 一个多少钱  我也要去买

35 买两个可能包邮

网友F:
引用 楼主:
35 买两个可能包邮

方便给个 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便给个 链接吗?

卖光 了 我问了他

楼主:
搞个xt60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