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飞行堡垒GL553VD 我想装个固态或者ssd 好像没有空余位置

楼主(2021-09-02):
我想假装个固态或者ssd,请问大佬们,我这个笔记本可以加装(不换,加一个)吗?我好像没有空余位置。

网友:
貌似有个SATAm.2接口你拆开电脑看看

网友:
1、有固态硬盘位
2、光驱位

坠机堡垒fx53vd(GL553VD)https://post.smzdm.com/p/addv42nd/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8928777

网友:
Dell的老机器上我通常买个光驱位硬盘托架(有两种厚度规格,自己测量自己的光驱厚度)装老硬盘,原硬盘位装固态,ghost迁移系统分区,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