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深夜求助西普尔充电器雷击后不充电.......

楼主(2021-09-02):
雷击后不充电,目测无烧坏元件,测220V输入端大电容有300V .求助大师该怎么修,或者大概哪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啥也看不清,眼花了。

网友A:
至少也要测测保险 桥是不是正常吧,目测有坏的吗

网友:
好像有压敏热的,先查输入部分电路

网友:
手里有个西普尔,也修了好久,哈哈哈,怀疑芯片坏了。

网友:
运气好, 压敏,桥挂了,运气不好,一次侧基本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也要测测保险 桥是不是正常吧,目测有坏的吗

没有保险,输入端大电容有300V电压

网友:
首先测桥,桥没挂就换电源IC试试

网友B:
大电容有300V电压,保险、整流桥都没坏,重点查芯片供电端是否正常(降压电阻是否断路)?开关管是否正常(场效应管源极、栅极电阻是否断路)?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C:
测一下红圈的电压,这个充电器有输出保护

网友:
某多多23包邮。才进水坏了买了一个,都不值当修

网友:
电源管理IC,开关管,启动电阻查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有300V电压,保险、整流桥都没坏,重点查芯片供电端是否正常(降压电阻是否断路)?开关管是否正常( ...

上电300V正常断电300V也会慢慢下降,高压级端应该是好的, 今天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变压器有一个脚虚焊,补焊以后故障依旧,瞬间短接光耦3/4脚也不行不会亮灯,下面就不会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红圈的电压,这个充电器有输出保护

这俩位置没有电压

网友:
  看一下这个电阻,网上图纸多的是,解决的方法也很多,电阻要拆下来测,串一灯泡试机安全,相片清晰度不够,多上几张细节的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电300V正常断电300V也会慢慢下降,高压级端应该是好的, 今天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变压器有一个脚虚焊, ...

下降数度快不,很慢就是启动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降数度快不,很慢就是启动电阻坏了

下降很快

网友C:
看看变压器断线没有,要拆下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变压器断线没有,要拆下来看

雷击会造成变压器断线吗?好像上半部分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