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手机竟然吧128G的TF卡格式化成了FAT32格式

楼主(2021-09-03):
头一次知道竟然能这么用的,新买的128G TF卡,插到手机上格式化,然后插到电脑上拷贝一些东西,竟然发现是FAT32格式,是不是安卓的都能兼容这么大容量的FAT32?

网友:
不是Android兼容这么大的FAT32,而是FAT32本身支持到2TB,在微软工具和操作系统里被限制到了32GB,没说为什么……
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为了推广NTFS,日志式的文件系统确实适合做复杂文件管理,Android这种无限接近单片机的环境反而不需要复杂文件管理

网友A:
三方工具可以的,以前500GB的PS2硬盘都能格式化成FAT32格式用,只是空间浪费非常严重罢了!!!

网友B:
FAT32限制的单个文件不能大于4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方工具可以的,以前500GB的PS2硬盘都能格式化成FAT32格式用,只是空间浪费非常严重罢了!!! ...

FAT32在大尺寸分区里的空间浪费只体现在最小簇单位上,可能会达到最小簇128KB,也就是你存放一个1字节的文件也会占用128KB,不过兼容性真的猛,跨平台甚至比FAT16还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T32限制的单个文件不能大于4G吧

4GB-1byte,因为包括文件头的0x00

网友:
FAT32只限制单个大于4G的文件,其他没什么关系 ,1T的空间照样可以FAT32

网友:
小米的手机格式化内存卡后是EXFAT格式,可以支持大于4G的单文件

网友C:
手机可以换了,大部分都是exfat了

网友D:
fat32兼容性好呀,linux都可以直接读写。
而且很多U盘、TF、SD卡出厂就是这种格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机可以换了,大部分都是exfat了

exfat一些系统有不能读取的情况,就是提示格式化,不推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fat32兼容性好呀,linux都可以直接读写。
而且很多U盘、TF、SD卡出厂就是这种格式。 ...

我有1个国砖MP3,之前配64G的TF卡(exFAT)用了没多久就无法写入,只能读,坏了。换了1个新的128G(默认就是exFAT),没2天,拿出来又不能写入了,还好在电脑上重新格式化后恢复,看来是逻辑错误。可见这个exFAT的兼容性确实有点问题。这次我干脆在手机上格式化成FAT32,拷满音乐文件,在国砖上用一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方工具可以的,以前500GB的PS2硬盘都能格式化成FAT32格式用,只是空间浪费非常严重罢了!!! ...

64G、128G的U盘,用什么工具能格式化成FAT32?如果都能正常读写,我抛弃NTFS、exFAT

网友:
引用 楼主:
64G、128G的U盘,用什么工具能格式化成FAT32?如果都能正常读写,我抛弃NTFS、exFAT ...

guiformat,类似的工具挺多的,傲梅等分区工具也支持。

网友:
问题是fat32格式识别不了这么大的u盘。EXFAT格式是首选

网友:
你这多少年前的手机了,我2016年买的华为mate9就已经是exfa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4G、128G的U盘,用什么工具能格式化成FAT32?如果都能正常读写,我抛弃NTFS、exFAT ...

https://www.diskgenius.cn/ 这个应该听说过吧,老牌分区管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可以换了,大部分都是exfat了

兼容性小 小米自带的文件管理操作不方便 ES只能识别fat32/NTFS

网友:
引用 楼主:
64G、128G的U盘,用什么工具能格式化成FAT32?如果都能正常读写,我抛弃NTFS、exFAT ...

系统自带的format就行啊

format x: /fs:fat32 /q /a:8192

网友:
引用 网友E:
exfat一些系统有不能读取的情况,就是提示格式化,不推荐用

只有老系统不支持了,基本都支持,另外win7也是支持的,xp的话需要打补丁。macos也是支持exfa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