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挂了的落地扇换个旧电机,必须满血复活!

楼主(2021-09-03):
家里落地扇电机定子绕组内部断线,只好找出备用电机换上
这是坏电机,测试确定是2档线圈断了

这是准备替换的电机,是个断脖子的老落地扇

档位开关排列相反

测下各档位绕组电阻
高档

中档

低档

拆电机,电机摇头固定轴下部有螺丝(右上角白色的是螺丝盖)

松掉就可以拔出电机了

这是替换电机

替换电机的启动电容,06年出厂的

实测容量还有1uF

替换电机轴套内的油毡看起来还是好的

两侧都加上发动机油,转子轴清理干净也涂上

坏风扇的壳子这个位置有个螺丝位,正好固定启动电容

装好电机
摇头机构、曲柄全都一样,标准化接口

焊好电机线、定时器、微风档降压电容

通电就欢快转了起来

原路装好,落地扇满血复活

估计也能再坚持两年了
下次再坏就只能撸新电机,都说带滚珠轴承的好,那就它吧

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大开!

网友A:
都说带滚珠轴承的好,现在的落地扇都是 轴套电机的,反而配件电机说有滚珠轴承的

网友:
前天路过废品店5元收了个美的的风扇电机

网友:
动手能力就是强!~又可以继续用3-4年

网友:
你这风扇从夏天折腾到了秋天

网友B:
滚珠轴承确实寿命比含油轴承更长,但是噪音会比含油轴承更大,不建议用。
含有轴承定期滴一点油进去就能有效延长使用寿命。目前家里的电风扇我都是这么干的。滴的是汽车发动机保养的时候用剩下的机油,效果很好。

网友:
恭喜修复,少了一件废品

网友:
中华美德,修修补补又三年。还是老电机质量好。

网友:
家里好几个老风扇全是含油轴承,每年加一次油,寿命已经20年+

网友:
每年都要把家里几台风扇整一遍,才能熬过炎炎夏日。

网友:
我家那个轴套轴承报废了。。转一会就发热严重。

网友:
电机库存都能备下,太厉害了,房子得很大才行。

网友:
我还是在数码之家跟各位大佬学的,现在我家电风扇也是每年搞一次。

网友:
我现在都改成直流电机

网友:
终于折腾好了,但是已经到秋天了,冬天还远吗

网友:
缝缝补补再3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带滚珠轴承的好,现在的落地扇都是 轴套电机的,反而配件电机说有滚珠轴承的 ...

偶拆了坏电机的轴套,感觉是全钢的,不像是铜的含油轴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珠轴承确实寿命比含油轴承更长,但是噪音会比含油轴承更大,不建议用。
含有轴承定期滴一点油进去就能有 ...

定期加点汽车全合成机油,
含油轴承的风扇保用50年。

网友:
还是标准电机的好,容易拼装!

网友:
这下算是清库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