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帮忙推荐合适的电磨

楼主(2021-09-03):
日常DIY切割,比如铝板铁皮,不会太厚大体是ATX电源外壳这样的厚度吧,兼打磨之类,不需要雕刻那些,220V的也行锂电的也行,带软轴的最好?

网友:
推荐大杀器角磨机

网友:
电磨干切割的活,效率非常低,特别是切铁板,切不了两三厘米,切割片就没有了,本来切的就慢,还要频繁更换切割片,100的角磨机是最合适的

网友:
东城看看呢,最好220v的,不然估计没力。。京东  东城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关照,有时候会在类似的铝或铁盒上开窗,比如装矩形的电压表等,后来还需要修整的,角磨机太大了不适用啊

网友:
万用宝更合适。

万用宝多功能修边机木工电动工具大全装修电铲开孔机万能宝切割机【在售价】145.00 元
【券后价】75.00元
-----------------
【立即领券】
点击链接即可领券购买:https://s.click.taobao.com/yHVnViu

网友:
楼主更适合博士小钢狭,国产也有相应替代品

网友:
9块9随便来个电磨,再买把铁皮剪刀不就完事了

网友:
开窗万用宝最合适,工件一定要固定

网友A:
我用琢美3000可以给冰球刀挖槽,砂轮片磨损也不是太快,还是220V的有劲,18V的磨不动。
要想干活痛快就来大全套,角磨机、电磨、万用宝、曲线锯... ...,全都配上。

网友:
100mm以上的小钢侠适合,因为小钢侠就76MM盘片。
太小的的上机床铣刀,要不手工咯,手电钻+锉刀。

网友:
其实切割的不长,可以用电站打孔,然后电磨上合金旋转锉,比小切割片安全,效率也不低,

网友(2021-11-17):
电磨切割可不安全

网友:
还是用角磨机的好,电摩转速太快了,切割铁皮不安全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A:
我用琢美3000可以给冰球刀挖槽,砂轮片磨损也不是太快,还是220V的有劲,18V的磨不动。
要想干活痛快就来大 ...

琢美多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