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 开卡 提示Download MP Package Fail(21)

楼主(2021-09-03):
笔记本固态创见 MTS400S 128G认不了盘了 看了下是2258H主控 NW818颗粒 想自己开卡但是报错 提示Download MP Package Fail(21)
新手不会搞了 请教大佬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缓存参数不对吧 选128M看看 上个芯片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参数不对吧 选128M看看 上个芯片图啊

选成128M 也不行 网上查了下 这个固态缓存是256M的 但是试了也不行。。。。查不到是什么牌子的缓存 随便选的有关系么,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成128M 也不行 网上查了下 这个固态缓存是256M的 但是试了也不行。。。。查不到是什么牌子的缓存 随便 ...

这板子不错,2258h.开卡焊接前最好把颗粒清空一下,不然是很蛋疼的,玩58h测试架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清空基本都能开了。不想清空,可以用2258xt开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开了再用58h开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错,2258h.开卡焊接前最好把颗粒清空一下,不然是很蛋疼的,玩58h测试架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清 ...

多谢大佬,但是这个是以前直接买的创见的固态成品,不是我自己焊的  不会焊接的话,是不是颗粒就没办法清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但是这个是以前直接买的创见的固态成品,不是我自己焊的  不会焊接的话,是不是颗粒就没办法清 ...

用2258xt的软件先开一下  看看能不能开

网友:
还没注意看,nw818是l06b  你软件都用错了,换l06b的p0817版本开

网友:
缓存是三星128MB的

网友(2022-10-24):
能识别颗粒但不能开卡的啥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