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n270之类cpu就能跑的办公系统?

楼主(2021-09-03):
如题,需求很低,能收发邮件,能微信QQ,能无线上网,能刻录多段模式的光盘,有没有这种操作系统,对资源要求很低的,最好在普通u盘上就能运行,内存要求512M能跑,有什么符合需求的系统吗?wince怎么自己装?

网友:
没有了 时间已经过去10多年了啊
垃圾手机的系统需求也比这个高啊。
除非你去掉QQ、微信等功能
那么linux系统里好多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你U盘里装个大白菜、老毛子这样的安装盘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XP没别的了,VISTA以后系统要求内存至少1G

网友:
微信和qq,都是很耗资源的

网友:
要么XP,要么用PE。感觉用PE好,刚好是U盘上用的。

网友:
wps的低版本可以跑。

网友:
WTG 自己百度一下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比PE强太多,就是正常的系统,安装在U盘上的

网友:
xp找找老版本软件吧,我J1900装win10,用QQ都有点卡

网友:
除了XP,你只能选deepin-desktop-community,深度的那个是Linux,但是界面和XP差不多,可以用wine跑exe程序。但是我建议直接用Linux版QQ和WX

网友:
QQ和微信和钉钉这些很耗资源的,去掉这些功能只办公的话,10年前的机器都跑得飞起。

网友:
Windows系统只能跑跑XP,大多数Linux发行版应该可以

网友:
一百多兆的xp。不过有些功能也被精简掉了。

网友:
windows10 ltsb 精简版
试过1g内存流畅,没有512没法测试,可以用dism++直接装到u盘不过1g装ltsc非精简版本也流畅,精简版本512应该跑的动
微信qq看版本了吧,最好老一点版本吧,不然卡是没有办法的
系统应该流畅没有问题,还有win8以下的系统装u盘里基本不用想了,系统不支持wtg功能
【溯汐潮】1G大小最强极限精简 Win10 Ent 2018 LTSB 长期服务支持 精简版 | WINOS
不过看了下,这个光盘镜像工具被精简了,不知道UltraISO能不能刻录

wince???wince是arm架构的系统
是win pe吧,推荐微pe 文件分享 (weiyun.com)

网友:
你们都光看内存不看cpu?就那个废柴n270我当时跑xp都费劲巴拉的,遇上网页flash直接躺平,这样的配置基本上告别现代qq和微信了,我建议楼主有这功夫不如花50块小黄鱼找个联想的e2-7110板子

网友:
扔了吧,300块买个惠普1000G2比它强太多了

网友:
N270连乱序都没有,要啥性能...哪怕搬出个P4都比它强很多。

网友:
三星R18笔记本,T5500 1G内存80G机械,archlinux配lxde,浏览器是midori,不开网页还行,打开浏览器很卡基本没法用。

网友:
win8还可以,装32位的

网友:
说句良心话,你这个需求,已经不低了,qq这个软件,即使是下载第三方版本精简过的,也算超大型软件了,微信更不用说了。虽然我认为pc微信那点功能和那个简陋的ui,有5M就够了,但是估计再过三两年或许还用不了安装包就要超过500M了。
建议把n270扔了,花150元买个j3160,这个可以完美运行你所有的应用。而且比n270平台能耗一点都没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