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上的这个电阻色环 到底是标错还是有另一种读法

楼主(2021-09-03):
今天修一电磁炉,发现几个比较奇怪的电阻,第一环红第二环黑第三环黄第四环金第五环绿,按常规应该是20.4k,但板上丝印是200k和实测了板上同样色环的电阻都是约196k左右,所以实际这电阻应该是200k的。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标识的电阻,到底是标错还是有另一种读法。

网友A:
只是三位有效。
第一位红色2。
第2位黑色0。
第3位黄色,再跟4个0。
20 00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三位有效。
第一位红色2。
第2位黑色0。

五色环电阻如何确定只有三位有效

网友:
这种色环电阻看前四环就可以,应该是红黑黄金,200K。

网友B:
当年为了把笔记本风扇转速降下来,去本地的电子城买一些电阻,因为不知道多大的好用,1欧到120欧姆几乎每种都买了一串……

网友:
对颜色不敏感,看色环电阻真的很痛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为了把笔记本风扇转速降下来,去本地的电子城买一些电阻,因为不知道多大的好用,1欧到120欧姆几乎每种 ...

47欧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色环电阻如何确定只有三位有效

色环的规则比较混乱。厂家不一定遵守。所以得根据经验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为了把笔记本风扇转速降下来,去本地的电子城买一些电阻,因为不知道多大的好用,1欧到120欧姆几乎每种 ...

你牛啊!

网友C:
你应该这样理解什么电路会用上五色环电阻,还是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这样理解什么电路会用上五色环电阻,还是大功率的。

这地方是同步用的确实需要五色环的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