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没有数字万用表推荐,100¥以内的

楼主(2021-09-03):
想买个数字万用表测测主板啥的,有没有相关推荐100内或100左右,来两看看。
蜂鸣功能啥的带上,能测电容更好。
MD福禄克某宝瞄了一眼,实力劝退,太TM贵了,自己玩没必要发烧。

有退休的好的 便宜转让的也行!

哦,风枪有推荐也可以写上

网友:
ut136B+
zt102以及其同款,除了屏幕不行,其他功能性问题不大
其他型号,不熟或者不符合你要求,就不推荐了

网友:
136B+价格稍稍超标,但是性能速度都超好,还是可以推荐的

其次就是zt系列了,刚刚看了一下深水鱼
zt98,42元,2000字
zt100,50元,4000字,电容,频率
zt101,58元,6000字,电容,频率,真实有效值
zt102,65元,6000字,电容,频率,真实有效值,温度
我有这款,除了屏幕垃圾,这品牌就这样,其他速度各方面,真正维修的话都可以了

zt109,75元,9999字,比101多个方波输出
zt111,85元,9999字,有个NCV功能,好像转盘塑料有通病,容易的断?

说真的,维修的话,还行吧,是个炮灰好材料
反正玩表的表示不屑
但是体积小,速度也还行,关键是价格便宜
还是值得推荐一下的

网友A:
自动ut136B+
手动vc890c+

网友B:
136b+吧,去咸鱼买,渠道问题,都是新机,七八十。b和c差别也就是个热电偶的价格,需要测温就c,需要非接触电压检测就b。
个人是很不喜欢众仪的表,不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6b+吧,去咸鱼买,渠道问题,都是新机,七八十。b和c差别也就是个热电偶的价格,需要测温就c,需要非接触 ...

老大,为什么呢?我没用过众仪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ut136B+
手动vc890c+

UT890c也挺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为什么呢?我没用过众仪想了解一下

万用表虽然是比较简单的电子仪器,不过设计上还是有不少细节需要注意,从拆机图上看仪众做的不到位。第二安全方面仪众是比较忽视的。第三功能设置,多个型号的反显,转盘上自动量程和手动量程,蓝牙音箱,这些比较奇葩的设计很难让人认为这是个成熟仪器仪表制造商
优利得的第一点有的表也还差点,低价里也就136+我看还好,第二点勉强合格,第三点倒还没出啥另类表。也就出了个别反显表有点与其厂家的身份不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虽然是比较简单的电子仪器,不过设计上还是有不少细节需要注意,从拆机图上看仪众做的不到位。第二 ...

我刚才看来下,好像西林兄说的那几个型号都没有反显,反显太费电我也不喜欢,朋友说众仪外壳很薄,有毛边,

网友:
胜利890系列,优利德890系列,优利德136系列,立创530,这些表咸鱼基本70以下,立创530也就是优利德39a+才50元左右,

网友:
说实话100元下的表太多了,有小的大的,自动手动,三位半4位半,牌子的非牌子的,大屏小屏等,我没啥推荐的,
只要测试不拖泥带水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来下,好像西林兄说的那几个型号都没有反显,反显太费电我也不喜欢,朋友说众仪外壳很薄,有毛边 ...

众仪的表,新款外形我不喜欢,反显是为了掩盖屏幕垃圾,强行这么弄的,喜欢与否,看个人吧

反正我就觉得102这一系列的还行,其他的没用过,不评价
但是作为炮灰表,易用性,便携性,各方面都综合一下吧,性价比各方面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帖子里还是ut第一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众仪的表,新款外形我不喜欢,反显是为了掩盖屏幕垃圾,强行这么弄的,喜欢与否,看个人吧

反正我就觉得 ...

我对102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小保险,
5x15的,真不知道设计的人怎么想的,稍微优化一下布局就能装下5x20
5x20是我能接受的250v最低标准,这也是我对136+最不满意的地方,即便这样136+买回来我仍然换上自己保险。优利得的原配保险不知道型号我还是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102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小保险,
5x15的,真不知道设计的人怎么想的,稍微优化一下布局就能装下5x20
5 ...

不知道新版本改没改
反正我手头没有那种保险

不过擅长飞线改造这类小技能的我表示,改改呗,然后就想换什么保险都行了

网友:
喜欢136b+的速度~

网友:
UT136B+,自动量程速度快,平均值
某宝UT890D+,60快,硬芯,手动,真有效

网友:
之前9.9包邮的一个用着挺好,反正通断、电压(捎带着极性判断)、电流就这三样,其他的不会用,貌似也没有用到过。

网友:
众仪ZT102A,速度快,性价比高,在楼预算之内。

网友:
几十块的就优利德。千万不要买众仪。确实要买最好找个送退运险的。

网友:
希玛ST833,带NCV,不错,五十多块钱的自动表,比较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