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2246xt双贴04T L06B做1T固态的验证

楼主(2021-09-03):
受坛友之托,自己也有兴趣,研究一下这个课题。

搞到2颗04T L06B白片

丝印直接忽略,瞎打的,这货是实实在在的L06B MLC。

焊盘已经做了并ce跳线。

这2个颗粒都在测试架上测过是没问题的。

两颗一起上到46en测试架上,然后当46xt开试试,看能不能开出来。

先看看ce分布

直接开46xt的工具,查看ce分布及ID显示完全正常。

46xt默认没有参数,添加参数如下:
A110=Intel,4Tbit,PF29F04T2AWCMG4(L06B)
Intel,4Tbit,PF29F04T2AWCMG4(L06B)=89,C4,E5,32,AA,01,1,16,2208,16384,1024,02192,02044,01000,04,02,04,2,81,00,0,11,3F,01,0000,00,00,00,20,20,10,10,00,48,00,01,01,00,00,72,1,0,03,02,01,00,03,00,3,05,01,02,3F,01,02,00,00,00,00,88,88,00,00,0000,

开卡

认上型号了,直接开始。

结果……

软件闪退了,what the FUCK!

换了个版本的46xt工具,依旧闪退。

这题我不会,解不出来,放弃!

网友:
跟waowoman连的不一样

网友:
别放弃,我也在等

网友A:
你这是在为难2246XT 固件不支持 目前见过的2246XT最大容量也就是512G  还是那种海力士E2NAND那种H2JTFG8YD1BMS  外挂EPROM的盘 其他颗粒常见最大也就256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为难2246XT 固件不支持 目前见过的2246XT最大容量也就是512G  还是那种海力士E2NAND那种H2JTFG8YD1 ...

46XT 512G随便做啊,双贴NW713,1EFL都做过~倒是1T没做过

网友:
46XT连512GB的L06B都拉不动  1T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