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充电器故障

楼主(2021-09-03):
1,科林充电器现在通电有输出,但是直接绿灯,接电瓶也是直接绿灯不充电,风扇不转,输出线是好的,通的。主板上有些焊点是加焊,并没有维修更换。

2,特能60v20a的充电器,被摔的变压器都断脚了,小心翼翼接上,然后焊回原先位置,发现初级侧有个位置是空脚,疑惑。焊好通电测试无输出,亮绿灯,充电器发出嗒嗒声,风扇是不转的,不知声音从哪出来。望热心坛友帮助解惑。故障现象可看B站我上传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_id_from=444.41.0.0

网友:
全部垃圾桶,打开某宝。

网友A:
第一个输出线路有没有断,次级断路也会出现绿灯不充电故障

网友:
万用表量下输出线,有时表面好的,内部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输出线路有没有断,次级断路也会出现绿灯不充电故障

第一个输出线是通的,没有断。

网友:
拿着iPhone去捡垃圾,也真有你的。

网友:
某宝上5元一个,还是买一个划算。

网友B:
第一个测量一下次级滤波电解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再说。那个保险管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测量一下次级滤波电解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再说。那个保险管是否良好? ...

电容电压53.6V,应该是正常,保险管良好。

网友C:
那个声音就是变压器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声音就是变压器的声音

是当中的铁芯摔松动了,然后电磁效应让它在那响,是吧。看来是要换个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当中的铁芯摔松动了,然后电磁效应让它在那响,是吧。看来是要换个变压器了。 ...

听声音好像输出保护了,如果有灯的话接上能看见一闪一闪的,

网友:
深水宝5元一个基本都是翻新垃圾主板了,不靠谱还不如不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电压53.6V,应该是正常,保险管良好。

60v的充电器,输出50多v不对,应该70v以上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v的充电器,输出50多v不对,应该70v以上才对。

第一个是48v的充电器,电容电压是对的

网友:
手上有个绿源原装充电器,一模一样的故障,输出线是好的。

网友:
看看可控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48v的充电器,电容电压是对的

哦,48伏的,56一57伏左右是对的,60伏的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