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爱国者U351(128G)不认盘

楼主(2021-09-03):
昨天手残把爱国者U盘U351(128G)用win to go做的win10系统的NFTS格式用diskGenius软件格式成exFat,然后我把他原来的启动那个区域的做的gost又给他克隆回去。结果很慢时间很长。我就出去了等回来的时候发现屏幕上显示一个错误信息。然后再回来的时候笔记本就不认这个U盘了。

网友:
如果插入陌生的usb口,识别,并且可以安装驱动,那主板还是好的

如果什么反应都没有,可能是硬件坏了,要不然就送去保修
要不然就懂行自己搞

网友A:
ghost克隆回去不还是ntfs?
可能热挂了,找个对应量产软件试试

网友B:
U351是固态U盘还是普通U盘?固态U盘的话可能只是热保护了,普通U盘的话——少侠你心真大,U盘也敢做WTG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51是固态U盘还是普通U盘?固态U盘的话可能只是热保护了,普通U盘的话——少侠你心真大,U盘也敢做WTG ...

做过好几个了.都正常,就是速度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克隆回去不还是ntfs?
可能热挂了,找个对应量产软件试试

手机能认ntfs这种格式,但是不能写操作,做win To gou的时候没有EXFAT选择。

网友:
电脑还能认到这个U盘吗?拿芯片精灵测一下?

网友:
手机能读取,按理说硬件问题不大

建议换个u口,看看是否识别,如果能,用DG,检测分区表什么的
反正这个盘,还是别折腾了,出问题的话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好几个了.都正常,就是速度有点慢。

U盘其实不是拿来做WTG的最佳媒介,你整个移动硬盘都强过这个,速度稳定性温度控制三项全能,关键不会随便写爆颗粒,考虑一下?

网友C:
3281+qlc吗?掉盘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qlc吗?掉盘很正常啊

上个月刚从京东买的 买来的时候也没测.直接做了WIN TO GO   WIN10教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