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古老的联想键盘,原来排线还能这么固定?

楼主(2021-09-03):
有个用了很久的联想键盘,老早以前整理机房翻出来的,因为比较小就一直拿过来用了,搜了下好像叫K8231U,大概长这样

某天突然发现上面个别按键不好用了,使劲按才能按管用,以前有修过另一个键盘的经验,以为把排线接口的卡子重新固定一下就好了,于是开拆,拆了之后有点晕

排线还能这么固定?没有卡子,直接用一个下面带海绵的铁片压在电路板上,两头拧上螺丝固定,可能是拆的东西不够多吧,第一次见。

于是把压着铁片的螺丝再用力拧紧了一下,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估计时间太久氧化了,懒得再修,直接扔垃圾了。。。

网友A:
以前的老薄膜键盘排线很多都是这么固定,有的是焊接的

网友:
能压紧就可以了,跟导电橡胶一样,两头有个圆孔就当是定位了,不是经常拆修的部位,没必要上座子。

网友B:
精工(小太阳)代工的,x结构

不算太古老,现在还在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老薄膜键盘排线很多都是这么固定,有的是焊接的

以前拆过一个8835是排线卡扣的,还以为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工(小太阳)代工的,x结构

不算太古老,现在还在生产

恩,淘宝搜的时候也看到了

网友:
电子宠物更牛逼,软硅排线,立体连接

网友:
垃圾想就这样,一过保修期就坏,

网友:
薄膜键盘都这种结构

网友:
看来我用的都是便宜货,都是这结构的。

网友:
貌似都是这样的吧,我买的的便宜的薄膜都是这样的,不灵了,一般都拿出来擦一擦接触点儿。如果感觉压触不是那么紧实的话。在反面贴点透明胶带增厚,再用螺丝上紧就可以了。

网友C:
请看清的,那块不是海绵,又没有放出来,现在的计算器还是用它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看清的,那块不是海绵,又没有放出来,现在的计算器还是用它的多

恩,应该是块软塑料或者橡胶条吧

楼主:
多看了几个键盘拆解,原来以前拆过的8835才是少数派。。。大部分都是这种,新买的双飞燕fk11拆开看了看也是

网友:
20年前我拆的键盘都是这种,接口很稳定,坏的都是中间断线导致个别或几个键不能用,我用铜丝加透明胶带修复,很好用。

网友:
用铅笔涂一涂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问题,需要清洗下,然后再用导电胶涂,应该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