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一个超威48V 24CD锂电池

楼主(2021-09-03):
  2018年双十一买了两块超威48V 24CD锂电池,加上两个超威54.6V 4A充电器一共花了三千大洋吧,用在48V电动车上,一块没电用另一块,续航能力爆表,买回来试过一次把电用完,一个人骑车120公里没问题,两块电池总体用的也不多,上下班一天也就来回10公里,没骑过远地方,远的就开车了谁骑电动车。  今年4月份发现其中一块电池跑不多远就断电了,就觉得有问题,拆下放在屋里了,对锂电池组知识了解不多(不然就自己组了,不会买成品),期间偶尔充电,前两天空闲想把它拆了,拆开顶盖后清理一下发泡胶,电芯还是拿不出来,在百度查一下只有咱们论坛有个哥们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但只是拆了顶盖,没有把电池拿出来,没找到教程只有暴力拆开了,拆开才发现这种电池一旦有问题壳子肯定是保不住了,里面打满了发泡胶,侧面和底部还有双面胶,这种情况下根本拿不出电芯,更别说加上电芯鼓包了,开始看到觉得麻烦,想直接扔了,又不像铅酸电池以旧换新,后来想想还有一块在车里,这一块就随便搞搞,了解一下,前面就4个螺丝,之前那哥们发的有图就没拍,下面是拆开以后

顶壳

顶壳
顶壳

暴力拆开,费了1个小时,这阻燃的太难破坏了,还怕碰到电芯

暴力拆开,费了1个小时,这阻燃的太难破坏了,还怕碰到电芯
暴力拆开,费了1个小时,这阻燃的太难破坏了,还怕碰到电芯

期间碰到电芯打火了,吓了一下,还好没事,总算拆完

期间碰到电芯打火了,吓了一下,还好没事,总算拆完
期间碰到电芯打火了,吓了一下,还好没事,总算拆完

控制板

控制板
控制板

电芯

电芯

电芯

电芯

电芯

电芯
电芯

底板

底板
底板

外壳

外壳
外壳尸体
电芯全貌

贴板

贴板
贴板
清理一下绝缘胶带

用烙铁拆下控制板,手里只有60W的焊台尖头烙铁,修手机用的,拆起来属实费劲 ...

用烙铁拆下控制板,手里只有60W的焊台尖头烙铁,修手机用的,拆起来属实费劲 ...
用烙铁拆下控制板,手里只有60W的焊台尖头烙铁,修手机用的,没有大的烙铁头,拆起来属实费劲

13串26块电芯

13串26块电芯
13串26块电芯

全家福,断断续续搞了一天

全家福,断断续续搞了一天
全家福,断断续续搞了一天,累的腰疼,怕出问题一直在走廊地上弯腰弄的,还好没什么事
外观完好,没有鼓包的剩下21块
坏的一共5块,其中拆时弄破1块,鼓包4块,鼓包的一块轻微一块中等,这两块都是硬的,侧面才看出鼓包,剩下两块都是软的,鼓鼓的。
充电器
觉得还是不如铅酸电池划算,3000大洋能买好几组铅酸电池了,而且能以旧换新,这个锂电池用的时间不算长,坏了只有扔。
就这么多东西,手里面没有内阻仪和万用表,没办法去测量电芯健康状况,等几天弄个万用表,内阻仪不知道需不要买一个,这些电芯买个觉得不划算,况且我对这锂电池组没什么了解。
各位大佬看看有没有最经济实惠的利用方法,能把这些利用起来,毕竟我车上还有一块,这块坏了那块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各位大佬带带小弟

网友A:
锂电池感觉还是18650这种结构的安全、皮实点

网友:
这么多啊,留几个自己用,看看坛友有需要的,就送人吧,呵呵。

网友:
软包电池用在电瓶车上感觉风险太大了,长期震动,外壳那么软,就扎带捆绑,然后底部打了点发泡胶...
拆了再买些同样型号的补齐焊接起来?可是均衡性很难做到一致。万用表内阻仪买齐又大几百了。
就此闲置,然后作为另外一块的备件可能是止损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感觉还是18650这种结构的安全、皮实点

我也这么觉得,软包的只要爆一块很可能会株连九族,18650至少还有个安全阀,再加上钢壳的结构,哪怕一个出问题,不至于影响其他。至于电动汽车上用18650爆炸的,那个就不好评估了,也许是电流太大的原因吧。至少在小功率二轮电动车上,18650还是相对安全一些的

网友:
软包自燃风险高,特别是杂牌,注意安全,自燃的多是软包

网友:
我有个电动车48V的,我是坚决不敢用锂电,我怕哪天无缘无故给我燃起来我就赔多了,买组4820电池280用过1、2年就换,舒心多了,还没这么多烦恼,

网友:
超威4812LT款很垃圾,用的是18650

网友:
发给坛友改充电宝

网友C:
过保了吗质保多久?

网友:
壳子全碎了

网友D:
挑比较好的改成48V12A, 也就是13串1S ,作为备用电,这样就是可以直接用原来的保护板,外壳用透明胶转几圈,有条件都是套个热缩管,,剩下的几片留着做备用,这样成本最低了,又能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调13片,利用原来的保护板组个容量小点的锂电继续使用,剩的8片卖了或作备用替换的。

网友:
出不出,手里的山地车改了电动用的是36v电池,你那个去掉几块坏电池剩下的刚好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软包的只要爆一块很可能会株连九族,18650至少还有个安全阀,再加上钢壳的结构,哪怕一个 ...

18650炸了也很恐怖,钢壳烧的通红,旁边的肯定跟着一起炸了

楼主:
这个电芯我这里现在没有快递敢送,不然谁有需要分点。做成小安时的电芯太危险,有没有搞个太阳能灯的思路,把剩下的电芯搞个太阳能灯放在墙上也不危险,该买什么保护板,怎样接线,买什么充电器,有没有大佬研究过?

网友:
三千元两个,就算1千四一个电池,真不便宜,自己组大单体也行了吧,我自己组的4810磷酸铁锂,沃特玛电芯成本200多点,加保护板,外包材料,不到三百元。已用二年,这个季节用里程表测下,满电能跑近30公里。缺点是冬天真不行。也是组了两个电池,轮流用,5A充电2个半小时。

网友:
120一组48V16ah磷酸铁锂挺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挑比较好的改成48V12A, 也就是13串1S ,作为备用电,这样就是可以直接用原来的保护板,外壳用透明胶转几圈, ...

保护板能用,但是这样原来的连接板还能用吗?原来是26块电芯,现在13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保了吗质保多久?

18个月质保,早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