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朗瑞特无线门铃

楼主(2021-09-03):
朗瑞特的无线门铃,用了几年了,那天停电,来电后门铃就一直重复欢迎,欢迎……不能用了,网上查了一下,说是那个电阻容量失效引起的,拆开看看。
外观

背面

侧面标签

电路板

来张清楚一点的,有些芯片被打磨了

另一面,问题就在上面那个CBB电容

问题电容来个特写,1微法的。

测一下,容量一半都不到

找了一下,没有这种体积的,不过容量一样,凑合一下。

换上后满血复活,应该能再战几年。

最后请教一下大神们,联想笔记本的电池,有段时间没用,再用的时候电脑显示已连接,但不能充电了,估计是低压保护了,能救活吗?
电池的样子

完。

网友A:
撬开,量一下那节电池电压低,单独充电,电压升起来装电脑。电压低的估计坚持不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开,量一下那节电池电压低,单独充电,电压升起来装电脑。电压低的估计坚持不多久。 ...

那我试试看。

网友:
建议放个闲置手机充电器改供电

网友:
想不到无线门铃都大量贴片零件了,大开眼界了。

网友B:
我家的也是同款,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电容用1UF的安规电容代替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147

我手上已经有4块联想电池,全是锁死的,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也是同款,同样的问题

我家的5年了还没坏,前几年几块钱一个,囤了好几个。

网友:
很难救活的。

网友:
电池饿死的,相当于断电了,有保护芯片锁死了吧。

楼主:
拆开看了,四节电池零电压,拆成单个单独充电,充不进去,报废了,有两节2.5伏,充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