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淘汰的旧声卡 创新vibra128/CT4810改小功放

楼主(2021-09-03):
一块二十年前的创新 vibra 128 声卡, 很可能是假货

上面有 TDA1517P 功放芯片 ,当年旧电脑上用,直接拖一对无源音箱,声音很响亮
准备改个 3W 小功放

拆掉正面的 D1 , 在D1 焊盘上 输入 +12V 电源 , 电源地 接TDA1517P边上
音频输入接 C24 C38
小音箱直接插声卡输出口
请大佬们指教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也有一块VB128,我还有个PCI128,一个SB5.1的,现在都没驱动支持,郁闷。。。。。。话说,硬声卡的声音就是好听,比板载的好得多,

网友B:
完整的,改了做什么。留着好!

网友C:
上面不是有CD-IN,AUX-I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是有CD-IN,AUX-IN吗

直接加电,CD AUX TAPE  in  能驱动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改了做什么。留着好!

我这是低端声卡,而且很可能是假货,没有收藏价值

网友:
TDA1517输出功率可是2*6W,发烧级。直接接电容,需要考虑阻抗匹配,不然噪音会很大。

网友:
曾经也有过一块,折腾过驱动还,好像可以破解使用128的,连接到过去的那种塑料小音箱上,都能听出音质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块VB128,我还有个PCI128,一个SB5.1的,现在都没驱动支持,郁闷。。。。。。话说,硬声卡的声音就是 ...

kx驱动可以用吧

网友:
可以的,大胆试吧,只要电源不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