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简单测了一下电压电流表看来便宜还不一定就不好

楼主(2021-09-03):
『X折腾』简单测了一下电压电流表看来便宜还不一定就不好
当年购买睿登的USB表和35W负载的时候,顺便测了一下简单的电压电流表,发现还挺准的,除了不能测库伦计数以外,还是不错的。

之后卖掉了。。当时买的睿登USB表

简单测试了一下电压电流,主要是为了测小米充电头

看来便宜不一定就是差的哈哈。

网友:
还真不错    这是不是跟运气有关呢

网友:
我买的比楼主更早,横款透明蓝外壳,可惜电压电流不能手动切换,后来当电压表头,测试锂电池电压也不错。楼主OLED点阵屏表头我到现在一直没有,主要价格贵,其次温度计和电阻功率计算用处不大,都是不超过30元笔画屏。

网友:
后面用的这个表是什么牌子的?看着不错。

网友:
入坑以来撸了4块u表 最贵那个是十字表

网友:
我买过一个基本不能用,电流显示差一半,电压也不对,取样电阻是R100的,自身压降大

网友A:
我的和楼主第一张图片同款,电子元件布局还有侧面编号都一模一样,都是HS420361K-32,不过我的是蓝色透明外壳!我用得少就是测个充电电流电压而已!!

网友:
这个还挺准的

网友:
我也是在特价的时候买了一个点阵屏,用了快4年了吧,还不错,挺准的

网友:
别卖,留着当炮灰表用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楼主第一张图片同款,电子元件布局还有侧面编号都一模一样,都是HS420361K-32,不过我的是蓝色透明外 ...

听大神说可以加焊一下能载更大的电流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大神说可以加焊一下能载更大的电流哈哈哈

不搞了,用得少,我最大的充电头才3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