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声波清洗机坏了,求检修方法

楼主(2021-09-03):
故障现象是通电超声波指示灯亮,振子不工作
pcb无电状态下简单检查了一下,没发现有啥明显的问题
目前怀疑振子故障,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检测

网友A:
测量振子的方法。
拔掉振子的线,然后万用表测量阻值是不是很大,很小就不对,然后再测电容值,应该是3800-4000pf。最后电压档接好,从槽内用按压和松手振子位置,看看有无压电反应。

网友:
我遇到过长时间工作T2烧毁的

网友:
震子一般不会坏,检查检查2个bu406 管子及管子的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振子的方法。
拔掉振子的线,然后万用表测量阻值是不是很大,很小就不对,然后再测电容值,应该是3800- ...

电阻开路
电容是4.8nF
dc档电压有mv级数字乱跳

楼主:
无奈之下把机器装好,结果竟然正常了。。。看来问题就是换能器插头接触不良
此贴终结

网友B:
我以前画过另一款机器的图,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画过另一款机器的图,仅供参考

谢谢,已经修复了,问题只是接触不良。。。
另外想请教,这个振子是40k的,如果直接换成20k或者10k的振子,可以正常工作吗
听说频率低的振子威力更大

网友:
电感也要匹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修复了,问题只是接触不良。。。
另外想请教,这个振子是40k的,如果直接换成20k或者10k的振子 ...

不能更换,除非连电源一起更换,而且低频超声波一般是清洗机械零件的,清洗电子零件都是40KHz的,对零件伤害小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画过另一款机器的图,仅供参考

伟云你这个图好像节能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伟云你这个图好像节能灯啊

是像那种12V 卤素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更换,除非连电源一起更换,而且低频超声波一般是清洗机械零件的,清洗电子零件都是40KHz的,对零件伤害 ...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清洗金属零件,比如几天就要清洗一次的不锈钢咖啡滤网
还有清洗各种油污的齿轮零件啥的

网友:
一拆一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