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机YR1035+V2.2103版本,大神们看看有啥改进呢?

楼主(2021-09-03):
这个工具对于玩电池来说是挺有用的好帮手,最近几年一直比较关注测试内阻的机器,网上有各种方法测试内阻的,有外挂万用表利用恒流源加 555方波的,还有用交流电桥的,但使用起来不管是稳定可靠性以及便利性上,都没有原生内阻仪来的直接顺畅,最近终于还是忍不住,败了一个,买来后实用体验良好,拆开发现跟之前网友拆机的又有些区别了(如这位坛友拆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6%8B%86%2Byr1035)。

到货主机加测试架
(四线测试座加同心圆表笔)为啥不买全的,因为我有开尔文夹子,后续会自己做一对

开箱这样 各个角度看下

主机箱里面是有表笔,我买的加强版的,另外请老板附送的两套航空插座,以便diy一对开尔文夹子

背面,有参数介绍注意事项

表笔特写看下

内外层是分离的,通过被测物导通,上面有增强摩擦的锯齿状
金灿灿的,看着舒服,就是不知道能这样光亮多久了

开机显示版本号为2.2103

待机界面ol  Ω   电压0.000几v的随机跳动,属于正常现象

先随意测试下,不知哪年哪月的三洋红头,基本只能拿来点灯了,比起浅蓝头确实差一截

这个是新的三星26e

手里没有更精密的工具,就拿61e来对比测试下电压

不知谁更准,就pass了

柱状电池测试座接线处包了热缩管

下面是说明书备注留档

下面准备做一对开尔文测试夹子

线用的硅胶线,很软,缠绕减少干扰

焊接

记录下现有接线线序

为了不让固定点受力,打上点热熔胶

OK
这里注意下,架子四个端用红色夹子用1,2,黑色用3,4表示,我开始以为随便短到一起就会归零,但这里顺序是有讲究的,不按照上图的以外的顺序1.3.2.4 或者2,1,4,2夹到一起
会显示几毫欧到十几毫欧的底数,开始我以为需要校准啥的,但实际上不需要校准,直接按照上图1.3.2.4 短接归零的话夹子就算正常完工了的
这点不懂啥道理,@qrut 老铁来解释科普下呢》????

下面是拆机环节了

对比了下,其他没发现跟以前版本有啥变化,但两颗电容貌似因为批次原因有变化,另外电容上部分电脑有明显不同 不明就里了(电池没找到标识,但卖家的产品详情里面写的2600mah)

这部分电路明显不一样了,

局部特写,芯片全打磨了型号的

小小班子,肉不少,

最后测试下毫欧级别的电阻,之前用小林电桥标定的

总体满意,不后悔的一次上车

网友A:
謝謝分享 最近都买这个了 赞~!

你这个没有防拆贴?  表笔你这个貌似不错。我那是两针的。有送航空插头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最近都买这个了 赞~!

你买得太晚了,几年前就应该有啊

网友B:
你们拖了几年还不是又上车了,我买了几年了,就这东西还没过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最近都买这个了 赞~!

我也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得太晚了,几年前就应该有啊

几年前从1030 1030+ 1035这样过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拖了几年还不是又上车了,我买了几年了,就这东西还没过时

是的,好车晚上不算亏

网友C:
能否测试一下,测试电池时内阻值是立马稳定,还是跳动2,3秒左右稳定到一个数值?新版貌似取消了手动ZEROR功能

网友D:
看着好,估计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测试一下,测试电池时内阻值是立马稳定,还是跳动2,3秒左右稳定到一个数值? ...

这个问题我测试过的,基本一接触(前提是本身接触就很稳定)数字几乎就不跳动了,个别情况位数有几个字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好,估计不便宜吧

最便宜的组合是202,我买了加强版表笔加测试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测试过的,基本一接触(前提是本身接触就很稳定)数字几乎就不跳动了,个别情况位数有几个字的 ...

我的关闭ZR功能,接触电池1秒出稳定数据,
开启ZR功能,接触电池3秒出稳定数据,也不知道正常不,也不好意思问卖家,都好几年了,,

网友E:
这玩意的电路这么复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关闭ZR功能,接触电池1秒出稳定数据,
开启ZR功能,接触电池3秒出稳定数据,也不知道正常不,也不好 ...

可以直接问啊,老板有空就会回答的,顺便把答案 也告诉我呢。我平时都是自动挡走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的电路这么复杂的吗

看样子是的哦

网友:
单位上的内阻测试仪就是耀锐的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个早期版本的,应该是继电器的
现在貌似更新成电子开关了

网友:
不错,楼主的新玩具,这玩意最近涨价了吧

网友:
芯片升级成了激光刻字机去掉型号,之前是电磨加百叶砂轮手工去型号。以后会出现黑颜色环氧树脂灌封,顺便能提高防溅水能力。最好有风扇加负载电阻模块,接上后可以测试电池直流内阻。

网友:
咸鱼这个卖139元包邮,做工还是挺不错了,满足平时一般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