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1S-MDZ-06-AA/小米电视2-L49M2/小米电视3分体机L60M4的扩容(全网首发)

楼主(2021-09-03):
本文章适合已经具备一定动手能力的玩家观看,新手和小白不建议尝试另外扩容这个盒子意义不大,因为本身这个盒子已经落伍。

一直以来,小米盒子1S-MDZ-06-AA/小米电视2-L49M2/小米电视3分体机L60M4
这几款产品因为安卓版本比较旧,而且小米电视2/3分别采用的是Mstar 6A918/928的芯片
高安CPU绑定算法,造成了很多同学无法更换emmc甚至扩容。
在此说一下扩容的几个要点,帮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完美进行扩容(L49M2不完美)

MDZ-06-AA 没有加密,扩容失败的原因是扩容后虽然系统认到了闪存的容量
但是因为安卓版本教旧,所以在三清之后,分区表并没有更新,所以可用空间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手动更改分区表,然后再进行三清,系统才能认到有效空间。

1,先用Winhex或者其它16进制编辑器打开R809H编程器(或读卡器)读取的镜像文件(EMMC_AUTO_XXX.BIN)
只需要修改这个就行了,Part1 Part2不用管它

2,用搜索命令搜索"data"或者直接定位到00004A10这一段,然后把BC9D这一段
把整段0000BC9D00000000改成FFFFFFFFFFFFFFFF
再把下面key分区的一段删掉就行了

3,保存之后刷回emmc,进入系统之后双清就OK了

小米电视2-L49M2/小米电视3分体机L60M4 的扩容先占楼在二三楼,等我有空了再更新

楼主:
小米电视2 L49M2的扩容(不完美)

接下来说说L49M2的扩容,这个电视是6A918的主控,有高安加密大致加密原理就是CPU在开机的时候会向EMMC写入字符串并且检测加密区
如果加密区验证通过则可以开机,那么据我的猜想,如果你只是扩容的话
其实不需要量产,只需要把原来的emmc的数据全部备份下来然后修改分区表就OK
如果是更换CPU的话,则需要用到量产软件,其实这个所谓的量产软件并不是一个什么软件
就是一个开机会进行初始化的EMMC 备份包,刷入emmc之后开机会重新生成加密区用于匹配CPU

言归正题,小米电视2 L49M2的扩容要点如下,建议替换16G EMMC(因为最多只能认到User分区最大8G)
1,打开备份下来的BIN文件,第一个4G的包,然后搜索"userdata"或者直接下拉到00002C00地址
这里有个409C  这个数值就是user分区的大小,单位是128K  我们用16进制换算一下  9C40 X 128K=5120000K=4G
就是原来设置了user分区的大小是4G,我们把他改成FFFF就是8G
(这里说明一下,由于小米电视2 L49M2 Recovery三清的寻址问题,目前只能清User分区最大是8G
如果你在这里改成409C01也就是12G甚至更多的话,三清会直接卡住,无法进行,本人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
包括刷入小米电视3的recovery镜像,但是都是无果,估计可能要尝试刷TWRP的recovery再尝试三清才能做到完美扩容)

2,修改好BIN文件之后刷入EMMC,开机后三清即可

由于小米电视2 L49M2没能完美扩容,最多只能扩出8G的可用空间,所以我没有拍照
下面带来小米电视3 分体式L55/60 M4的完美扩容

楼主:
最后就是小米电视3分体式 L55/60 M4的扩容
这款机器其实整个思路跟小米电视2是一样的,但是由于Recovery升级了,能正确三清8G以上的User分区
所以能做到完美扩容,但是在扩容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大坑,就是6A928这款CPU 居然挑EMMC
一开始折腾了接近一周,一开始以为是量产软件的问题,还找了爱修网的人花钱买了单独的量产软件也不行
直到后来找了论坛的明月同学,在明月同学的点拨下才意识到可能是EMMC版本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扩容的难题
能够用于扩容的EMMC版本如下,当然这个型号是5.0的,16G的这个型号的也行,关键是前面的THGBMFG6C-8C 要对得上
THGBMFG6C1LBAIL   8G
THGBMFG8C2LBAIL 32G

扩容修改分区表位置如下
1,首先找到00002C00  将最后3位的009000改成009001(扩容到16G EMMC)或者009003(扩容到32G EMMC)
当然如果你要扩到64G甚至128G 就把最后的数字再加上去就行,01的单位是8G  64G对应的应该是07 128G对应的应该是0F

2,另外要注意因为这个Date分区之后还有一个分区,所以我们要把下一个分区的开始扇区也相应做一下修改
在1EE000这里改成1EE001(扩容到16G EMMC)或者1EE003(扩容到32G EMMC),注意这里改的是开始扇区
位置跟前面的扇区大小是不一样的哦

3,保存文件,刷入emmc  开机进Recovery 三清即可

网友:
楼主大神牛逼顶一下

小米小爱老师WIFI版扩容,3G+64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109-1-1.html

网友:
楼主威武,比较麻烦的事,这个必须邮寄主板了,小米全系列盒子维修扩容和小米电视扩容也可以找我,联系方式见个人签名.

网友:
厉害  硬件高手

网友:
这么牛掰,必须赞

网友:
前段时间折腾小米盒子3 扩容储存后没法升级了,一直是旧版本 系统内无法升级没有新版本

网友A:
厉害了!厂家是真差这么点钱还是故意把容量搞那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厂家是真差这么点钱还是故意把容量搞那么小的

小米之前为了抢占市场,很多东西硬件亏钱卖,比如599时期的小米32寸,配置做工精简到极致,广告确多的要命,硬件亏钱,指望着广告和VIP赚点钱

网友:
手里再也没有小米的盒子和电视了

网友B:
老哥 能不能出个小米盒子3增强版 扩容的教程

网友(2021-10-05):
楼主手艺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能不能出个小米盒子3增强版 扩容的教程

如果原来盒子是好的,拆旧emmc克隆数据到新emmc,然后进rec双清即可。

如果盒子已经坏了(旧emmc挂了),需要刷修改过的系统才能行,这个只有少数人能做了

网友:
家里正好有小米电视2:sweat:

网友(2022-01-11):
啥也不说了,顶你!!!

直接从底层修改系统,估计厂家也没有办法屏蔽这个BUG....

flash内部就是16进制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