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非常奇葩的昂达H110主板,换了三个不同品牌机箱前置音频接口就是没声

楼主(2021-09-03):
一个非常奇葩的昂达H110主板,换了三个不同品牌机箱前置音频接口就是没声!爱国者、金河田、大水牛有7针有5针的全一样全没声音。其他主板都可以用,找了个戴尔原装机前置音频接口图中黄色(9针)结果有声了。折腾半天也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真实奇葩、肯定不是系统和软件驱动的事,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改线或者短接??

另外说个题外话,某些牌子的主板便宜是便宜,但是小毛病是真的多。如果不差那一点钱还是买大牌为妙

网友A:
不太可能 ,这里有问题,问题情况可能并不像楼主反映的那样,可能是其它问题引起的,比如音频针脚虚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 ,这里有问题,问题情况可能并不像楼主反映的那样,可能是其它问题引起的,比如音频针脚虚焊什么 ...

但是我插黄色戴尔原装的音频线就一切正常有声音啊!但是这些通用品牌机箱的就没声音。这个板子就是一个昂达普通板子,难道是因为戴尔原装线质量好实际接线全?

网友:
改音频控制面板,设置
普通机箱为了省线的费用省掉了插口检测线,品牌机的一般不会省这个,所有有声音

网友B:
核对一下针脚定义,更换一下针脚位置不行吗,不过这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C:
一个是AC97 一个是HD AUDIO 接口定义不同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主板BIOS设置/对应主板声卡驱动软件切换

网友:
要看下主板说明书,可能是主板音频接口是High Difinition Audio,你去怼的机箱前置接口是AC97标准,而Dell前置刚好是High Difinition Audio。没仔细看,只说一种可能

网友D:
你把黄色头子背面拍过来瞧瞧

网友:
看布线应该是HD接口没错

网友:
自己不会设置  声卡管理里面禁用前面板

网友E:
楼上所言极是,普通机箱大概是ac97,呆儿应该是标准HD audio,你应该在控制面板中找到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AC97 一个是HD AUDIO 接口定义不同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主板BIOS设置/对应主板声卡驱动软件切换 ...

还真是,谢谢技术大神,那是不是应该BIOS上有设置可以改成AC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对一下针脚定义,更换一下针脚位置不行吗,不过这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统一标准。 ...

这个还不统一啊,够乱的,有5针有7针有9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黄色头子背面拍过来瞧瞧

这就是戴尔的黄插头,这个还有多种标准啊!谢谢技术大佬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所言极是,普通机箱大概是ac97,呆儿应该是标准HD audio,你应该在控制面板中找到红色 ...

找到红色?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吗?

网友:
国产机箱大多是AC97,自己改一下就行

网友:
几年前帮别人处理过,现在忘了。就是ac97和hda的设置问题。

网友:
我的机箱是两种插头都有,一分二的那种,只要BIOS设置和插头一致就行。
另外,前面板检测那个勾,看情况处理。现在win10可以自动认到声卡,根本不用安装realtek管理软件。

网友F:
我觉得奇葩的是楼主,有种叫做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的东西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奇葩的是楼主,有种叫做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的东西知道吗? ...

这年头还有人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