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雅韵仕S2蓝牙音响电池不耐用 怎么拆换电池?

楼主(2021-09-03):
用了2年,现在充一次电大概只能用3小时。
以前能用2-3天。

我记得有人拆过,是把前面的膜加热取掉,后面就有螺丝。

楼主:
也许是后面的网下有螺丝?

网友:
这不是还没拆就上论坛了

网友:
丝网下面有螺丝

楼主:
丝网下面有螺丝,,后面吗?

楼主:
雅韵仕 蓝牙s2 音箱 说明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7837-1-1.html

网友:
耗电大是因为那个led显示吧,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

楼主:
如果没有螺丝啥的,那就是用胶粘的
镜面是有显示功能吗,如果没啥用处直接从镜面这边拆进去
尝试用电吹风热风档吹边角,让胶软化

下面搜索来的,但没图,也不知道是否可行,只能参考。

1,拆机需要吸盘把玻璃面板吸着拉开。

2,吸开后卸掉看的见的螺丝。

3,在拿针挑开显示面板纸卸掉6颗螺丝。

4,拿出显示面板注意面板连接线在卸掉7颗螺丝。

5,大功告成。

网友:
那个百分比是电量啊,我以为是湿度。

楼主:
从镜面加热,下面有不干胶。

换个电池是不是就一定好。好多少啊。?多大电池?
要不干脆把线引出来,外接四个并联的18650.?

楼主:
已经定了一个3200mah的三洋电池,打算换。
目前是一充就满,一用就光。

网友:
加一块充电板,壳体上合适位置捅一个装一个插座,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这个板子,后面有个micro USB口充电的。
我还没有研究它的电路。是怎么保证边冲变放的??

等下动手测试下。

楼主:
里面电路有个4056充电管理。
电池上帮了一个保护板。

只需要把原来电池换下,但要小心焊接保护板。
装回去的时候也要喇叭仔细卡到位。

楼主:
原来电池已经彻底报废。

楼主:
新电池包的很紧。说是3200mah的。

网友A:
有个类似的音箱,钟的字符亮度不均匀,看着很难受,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类似的音箱,钟的字符亮度不均匀,看着很难受,如何解决。

看是不是LED老化还是驱动电路问题了

楼主(2021-11-06):
经过2两个,新电池松下3200的运行,待机时间比以前多了一倍

楼主(2023-03-03):
这喇叭,放MP3音质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