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300 S905L想改运存

楼主(2021-09-03):
R3300已经改32G emmc刷的Armbian系统,在想能不能改下运存,
将运存改到2G或者更大,板子是2颗K4B4G1646E组成1G RAM的,
自己没
找到有1G的颗粒,有没有推荐下的。

网友A:
就看个电视不用折腾也不卡,除非是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个电视不用折腾也不卡,除非是想折腾。

就是想折腾啊,目前这个跑的是宝塔,挂着个人博客,又想跑点别的,但是运存不够

网友B:
我也有这个打算,一同期待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打算,一同期待大神指导

看了一下淘宝和咸鱼卖的颗粒,20多一颗,2颗要50了,不划算,还是等等吧。。。

网友:
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
2G运存的也不少,还不比冒险折腾。

网友C:
实际上,一个盒子需要的app没有几个,安装的再多能看vip不?rom有8g足够,这个类似电脑的硬盘,主要安装系统+应用。
ram也就类似电脑的运存,内存够用运行程序顺畅很多,系统启动很快,现在,标配是2g以上。
905l的cpu是不真正支持4K的,要支持4K可能需要905x3以上,但在运营商定制盒子没发现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一个盒子需要的app没有几个,安装的再多能看vip不?rom有8g足够,这个类似电脑的硬盘,主要安装系 ...

主要用来跑LINUX,不是拿来当电视盒子用的。

网友:
真正的4k资源也不多,在线直播的哪来4k呀。运存2g还是很可观的,如果系统精简,估计开机可用运存能突破1.7G

网友(2022-07-01):
可以,必须可以的

网友D:
SKhynix
HSTC8G63CMR

DDR3单颗一1G,大概45一颗。具体支不支持就看你自己折腾了。

楼主(2022-08-07):
引用 网友D:
SKhynix
HSTC8G63CMR

试过几种颗粒都不行,似乎是cpu少拉了一条线 只能识别1g

网友E:
就算加了,dtb也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加了,dtb也不行吧

是的   要改  麻烦  也难搞

网友(2022-09-19):
引用 楼主:
是的   要改  麻烦  也难搞

用单晶的 D9STQ

网友:
主机折腾不如买个高配盒子

网友:
你这折腾不划算,4-50一颗 还不一定能识别。 还不如去买高配盒子

网友:
现在2G的便宜了啊,开搞

网友:
颗粒太贵了吧 不划算 我记得以前拆ty1608有4个ddr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