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女汉子拆机拆废了JBL boat音乐快艇修理,105楼已爆照

楼主(2021-09-03):
我是女的,原来进过维修群,大家好像对女的爱修东西好像不太友好哈,觉得我一定是个男的,嘿嘿!因为疫情无聊,刚开始拆了坏的电陶炉,自己换了个加热盘就修好了,那成就感,只有维好东西的人更能体会吧,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手机换电池换屏换摄像头、修打蛋器、干果机、给烤箱换定时器、等小家电的小问题自己好像都完美的修复了,然后越来越自信,就拆起了音箱,我这个音箱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我插错电源,把功放芯片给烧掉了,除了没有声音,别的功能按键都是好的,然后网上看大神也是自己买芯片来换,我看了看觉得很简单,果然是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啊,在焊接的过程中,把主板上别的元件也烫掉下来了,还有芯片脚也被我连根拔起然后害怕在造成更大面积的损坏,我停手了,放下电烙铁,不在闭门造车,上来发贴找大神解围!有帅哥懂的,求求帮帮我这小女子吧下面我上些图片,详细的标明了损坏的地方:

图1:维修前的样子,按键蓝牙等功能都好,就是没有声音,原因是插错电源,需要换功放芯片

图2-3:拆机开始把两个芯片拆下来

图4:芯片拆下来了

图5:在装芯片的时候,怎么也焊接不好,然后把周边的元件和芯片脚也从主板上带下来了

图6:看看芯片盘被我糟蹋的快废了吧

图7:注明了损坏的地方,帅哥们,这个是否还有救?

请大神帅哥们,救救孩子吧

网友:
没有风枪不好干活!

网友:
有救,焊这个简单。上面那个电容是供电的退耦电容,应该是0.1的,也就是104,不过不装也不碍事。下面那电容没掉也没事。

网友A:
工具新的,混论坛干这活标配T12带一只K头

网友:
把板子拆下来,没有热风枪,用 大C(俗称 马蹄头)的焊头也可以焊接小的芯片

网友:
照着右边的大胆焊上去试机吧。断两根线不怕,接上就是了。芯片方向不要放错,应该接上的接上,不应该碰线的不要碰一起了。万一实在不行发货我帮你修。

网友B:
这里的大婶很多。
焊上芯片比拆下芯片容易的多。
用内热刀头烙铁体积小,好些。芯片脚对齐,焊上一个脚。然后再焊其它脚,开始不用管他各脚连锡,焊好后烙铁多来点焊油连锡会自动分离。
撕下的PCB用细线连上,剩余的PCB刮开一点,上锡。
掉落的电容找到焊上,OK啦。

网友C:
看烙铁就知道是新手了。不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是功放芯片烧了。好自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大婶很多。
焊上芯片比拆下芯片容易的多。
用刀头烙铁好些,芯片脚对齐,焊上一个脚。然后再焊其它脚 ...

啊这里都是大婶嘛,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美女,惨了,我这新手,一听一头雾水,刚开始我尖头的实在不好搞,后来换了刀头的,拖锡拖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成这样了,哈哈哈感觉我得找帮手帮我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新的,混论坛干这活标配T12带一只K头

我这新手入场,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烙铁就知道是新手了。

这是我第一次干这活,嘿嘿

网友:
新手换多脚芯片最好选“刀头”电烙铁,用好些的锡丝,助焊剂最好也有。
像你这样小白,烙铁拆芯片前应该用“高温胶带”把周围保护下,就不会误碰其他元件了。

现在就老实把焊点都补上锡,芯片先焊好,掉焊点的就“飞线”解决,至于被你误杀的小元件就先不管,小元件用你这烙铁新手焊有困难。

网友:
其实多脚芯片我用尖头烙铁也是搞不定,难拆。
后来用了双烙铁加回形铜线堆锡给勉强搞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烙铁就知道是新手了。不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是功放芯片烧了。好自信啊。 ...

是的,因为前辈有经验的说是烧掉了,哈哈,死马当活马医,,,现在搞不定了,看大神回复我都看不懂,准备在这找个大神花钱帮我焊接了

网友D:
如果是9.9包邮的电烙铁,一个是头子,一个是大功率,才能秒拆芯片,这芯片不上风枪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9.9包邮的电烙铁,一个是头子,一个是大功率,才能秒拆芯片,这芯片不上风枪不好拆 ...

拆掉了,就是没焊接上去,然后我又拆了一次,就变成这样了自己操作才知道,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活

网友:
-57M,看来确实女的,不要入坑,玩玩不反对,
新烙铁,新松香,新台面,然后居然2只带底散热片芯片就这样轻松拆了,好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里都是大婶嘛,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美女,惨了,我这新手,一听一头雾水,刚开始我尖头的实在不好 ...

不爆照,还美女,
劳资赌你是抠脚大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了,就是没焊接上去,然后我又拆了一次,就变成这样了自己操作才知道,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 ...

这头像是河马啊,还张大嘴

网友:
新手的话,先买点高温胶带粘在IC周围元件表面,再用烙铁搞,这样就不会搞坏元件,老师傅就不直接用烙铁去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