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卫生间不锈钢喷枪

楼主(2021-09-03):
板手与阀芯连杆脱焊了,拆出来看是否可以焊一下。

网友:
点焊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只有160A逆变电焊机,试调小电流加不锈纲小焊条,搞不了,与压板焊在一起的U形铁皮只有0.5mm。

网友A:
去制作不锈钢护栏的铺子氩弧焊一下,或者另用不锈钢板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制作不锈钢护栏的铺子氩弧焊一下,或者另用不锈钢板做一个。

这水枪不值钱,如果收费贵了又不值。

网友:
按压式的不好,还是旋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