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改造的锂电台灯电路升级

楼主(2021-09-03):
锂电台灯电路升级

改锂电已经一年了,正常使用中,电池组容量目前是5000ma。最近使用较多,经常充电感觉挺麻烦的,这次就加个usb直接供电。

本次升级电路主要是加usb供电,驱动模块是买的现成的,电路没有研究。锂电部分是7200升压驱动4串2并。

去年的帖子在这里
老式台灯改锂电换灯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8-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去年的图

重新做个灯板15cm*5cm?,这次的灯板usb直接供电部分是3串10并,也是根据旁边那个驱动做的。

灯板做出来有段时间了,一直没有连驱动,当时是想着保留两个7135再加上7200电路,灯板也是这么做的,后来考虑到电池容量,就放弃加7135了。这里能看到7200驱动的是9串,通电试了一下也没问题,后来考虑到驱动输出端的电压快30v了吧,也不知道贴片电容的质量怎么样,怕出问题,就改成2并4串了,电压12v。

测试没有问题。这个主升压模块还是不错的,也可以接锂电,是把vcc、en、g这3个点连想来就可以了。我试着用8022ws来给它调光,效果不好,接en没用,接g有反应,亮度在低处还有点变化,然后就直接到最亮。

最后再看一眼去年的努力成果

同上

找好合适的位置

连好线

除了接充电头,充电宝也可以用。

5v2a

开灯

锂电部分也打开

最下面的8个5730就放着吧,小加热台拆这个灯珠太费劲了。

主灯的供电头放到这个位置比较方便,下面那个是充电用的。用的是awg30线,5v2a时它有点温。

8022ws+7200电路图

再来说下灯板的工作温度,单开主灯长时间使用是57度,驱动当时试的时候也是50多度,至于单开7200升压那灯珠的温度,好奇的朋友你们就猜一下吧!最后,手机没有拍到led频闪。

本贴完。

楼主:
本贴中用到的灯珠,白光是5630的,暖光是5730的,铝基板是1.6mm厚的。充电部分保留了去年的4056电路。

网友A:
台灯经常使用的话,还是直供电方便一些。

网友B:
经常用灯的话 别用LED  对眼睛不好时间长了 也不舒服,改用 拆机笔记本屏幕的LCD灯管   利用废屏的背板膜遮挡降低 亮度 对眼睛好。色温非常NC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灯经常使用的话,还是直供电方便一些。

确实是这样,灯板都早准备好了,就是懒,拖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看你图片里的字还挺费劲。目前不知道用什么做灯罩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用灯的话 别用LED  对眼睛不好时间长了 也不舒服,改用 拆机笔记本屏幕的LCD灯管   利用废屏的背板膜遮 ...

灯管就不想了,那个透光膜倒是不错,可惜木有啊

网友D(2023-06-26):
那块升压板我也买了不少,待机功耗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块升压板我也买了不少,待机功耗好高

那个驱动要拆个元件就功耗低了,我忘了从哪里看到的了,这个驱动我也买了不少。我放弃用这个驱动了,sy7200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