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用的低价位锂电钻里面,有刷和无感无刷哪个更值得选择?

楼主(2021-09-03):
以及有感无刷比较低价位的有哪些产品?
求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
我10多的块钱的一样用到天荒地老。

楼主:
对高手而言,可以无招胜有招, 对新手而言第一招学什么是个问题

楼主:
高手可以无招胜有招,  新手会苦恼第一招学什么

网友:
都说是家用了,注定使用频率不高,谁便什么都可以,有钱的就买好的贵的,没毛病,我就用十几块的也用两年了,关键2年没用几次,一共就冲几次电

网友A:
打孔无刷,拧拧螺丝还是有刷

网友:
家里用,还是有刷好,适合拧螺丝打孔之类的。转速容易控制,就算及配件坏了容易买到,也便宜。

无刷,便宜的就是无感的,转速比较难可控制。空载的电流也大点。要手感好要买价钱贵的。

网友B:
不要迷信无刷,家用碳刷一辈子都用不完
非要无刷坛子里发过的小凡还行,20V两电也就150左右

网友:
一般家用,都能用

网友C:
有刷无刷其实一样用的,以前我也是非无刷不买,后来又人提示有刷又怎么了?不就看到一些火花,你不看它就不一样用吗?结果我N年前我狠下心买了博世新出的有刷锯,时间一晃N多年过去了,一直用得好好得,期间我锯过床板,锯过树枝,锯过PVC ,当锉子用过。。。不摔不撬东西。。用得好好的。
唯一的手感缺点可能对比无刷的重一点。。。有无刷的就买,没有有刷一样用不回避。这是我的观点。

网友D:
就是,我刚买了个有刷高壹(号称最有性价比的),钻孔,上螺丝都挺好,就是12V感觉有点大,还想买个小点的拆拆电脑,正在纠结3.6还是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无刷其实一样用的,以前我也是非无刷不买,后来又人提示有刷又怎么了?不就看到一些火花,你不看它就不 ...

有道理, 有没有火花,不去看就好了. 关键看手感好不好用. 有你没有手感好的,性价比高的电钻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无刷,拧拧螺丝还是有刷

是不是无刷的拧螺丝容易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我刚买了个有刷高壹(号称最有性价比的),钻孔,上螺丝都挺好,就是12V感觉有点大,还想买个小点的 ...

啥型号的, 在哪里多少钱买的? 如果再小了,就不能钻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迷信无刷,家用碳刷一辈子都用不完
非要无刷坛子里发过的小凡还行,20V两电也就150左右 ...

我还真用完过一个锂电钻的碳刷,用了十二三年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型号的, 在哪里多少钱买的? 如果再小了,就不能钻孔了吧

ds12da,300多,淘宝买的,号称最有性价比的有刷,一般除了混凝土都可以钻,7.2V冲击钻应该也可以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