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MP3的液晶屏有办法利用起来吗?

楼主(2021-09-03):
得到一个旧MP3 的主板,通电之后没想到居然亮了,看了一圈,好像就是液晶屏有点利用价值
查了1下,是28pin的,像素应该是128-64.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利用起来,要是没办法就智能拆耳机孔和按钮玩了

网友A:
我的魅族X3 正好 屏幕不亮了 主板好的

网友B:
如果你会玩单片机,可以用屏显示,做电压表或者T12显示屏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魅族X3 正好 屏幕不亮了 主板好的

是不是背光坏了啊。另外也不知道这些液晶屏是不是通用

网友C:
这居然是液晶屏 我还以为是oled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居然是液晶屏 我还以为是oled ,哈哈~

当年我也以为是oled

网友:
寿命有限,不建议折腾

网友:
没啥折腾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会玩单片机,可以用屏显示,做电压表或者T12显示屏之类的

需要有驱动资料才行

网友:
这种屏是很便宜的。几毛一片。

网友:
这种是固定显示内容的,不是可以利用单片机编程字库显示内容的屏吧?

网友:
我还有两个坏的昂达MP4上面的3寸屏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没有手册玩不起

网友:
上面的flash都比你的屏幕值钱,更有意义

网友:
查明电源引脚、数据引脚之后,上逻辑分析仪,看下总线逻辑,确定是哪款驱动芯片。12864常用的就那么4-5款驱动芯片,不难。之后用单片机写程序,想怎么用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