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5元的WIIFI智能插座使用心得

楼主(2021-09-03):
简单写点分享给大家,避免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我买了5个,想无损拆卸基本不可能,我试过各种办法,可能技不如人!

卖家提供接线图不一定正确;
//IO4=红灯,16=绿灯,14继电器,13按键(实测为5)
#define PIN_KEY 5
#define PIN_Relay 14
#define PIN_LedRed 4
#define PIN_LedGreen 16

例如按键就不对,我实测按键引脚为GPIO5,其他都是正确的。

ESP8266或ESP32的IO0口接地(GND)时上电,会进入下载固件模式,不接地(悬空)进入正常模式。

TX接下载器RX。RX接下载器TX。(下载器一般是TTL转USB,例如常见的CH340系列,淘宝五块钱,没有不能下载程序)

先放出代码,支持天猫精灵,长按进入智能配网。

以下使用的是arduino IDE代码,参考的是B站:Esp8266接入阿里云_天猫精灵_云智能APP_控制LED_插座_哔哩哔哩_bilibili

#include <ESP8266WiFi.h>   //安装esp8266arduino开发环境
static WiFiClient espClient;
#include <ArduinoJson.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ArduinoOTA.h>
#include <EEPROM.h> //导入Flash库文件
#include <AliyunIoTSDK.h>  //引入阿里云 IoT SDK,需要安装crypto库、PubSubClient库
AliyunIoTSDK iot;
//设置产品和设备的信息,从阿里云设备信息里查看
<font color="#ff0000">#define PRODUCT_KEY ""  //替换自己的PRODUCT_KEY
#define DEVICE_NAME ""  //替换自己的DEVICE_NAME
#define DEVICE_SECRET ""  //替换自己的DEVICE_SECRET</font>
#define REGION_ID "cn-shanghai"  //默认cn-shanghai
//IO4=红灯,16=绿灯,14继电器,13按键(实测为5)
#define PIN_KEY 5
#define PIN_Relay 14
#define PIN_LedRed 4
#define PIN_LedGreen 16

#include <OneButton.h>
OneButton button(PIN_KEY,true);// true:按下为低电平; false : 按下为高电平;不设置时默认值为:true

bool WIFI_Status = false;//是否联网标识
unsigned long lastMsMain = 0;
String ssid;
String psw;
struct config_type{
  char stassid[32];//定义配网得到的WIFI名长度(最大32字节)
  char stapsw[64];//定义配网得到的WIFI密码长度(最大64字节)
};
config_type config;//声明定义内容
void saveConfig(){//保存函数
EEPROM.begin(1024);//向系统申请1024 ROM
//开始写入
uint8_t *p = (uint8_t*)(&config);
  for (int i = 0; i < sizeof(config); i++){
    EEPROM.write(i, *(p + i)); //在闪存内模拟写入
  }
  EEPROM.commit();//执行写入ROM
}
void loadConfig(){//读取函数
  EEPROM.begin(1024);
  uint8_t *p = (uint8_t*)(&config);
  for (int i = 0; i < sizeof(config); i++) {
    *(p + i) = EEPROM.read(i);
  }
  EEPROM.commit();
  ssid = config.stassid;
  psw = config.stapsw;
}
/* 智能配网 */
void smartConfig(){
  WiFi.mode(WIFI_STA);//设置STA模式
  Serial.println("\r\nWait for Smartconfig...");//打印log信息
  WiFi.beginSmartConfig();//开始SmartConfig,等待手机端发出用户名和密码
  while(1){
    Serial.println(".");
    digitalWrite(PIN_LedGreen,LOW);//指示灯闪烁
    delay(600);
    digitalWrite(PIN_LedGreen,HIGH);//指示灯闪烁
    delay(600);
    if(WiFi.smartConfigDone()){//配网成功,接收到SSID和密码
      WIFI_Status = true;
      Serial.println("SmartConfig Success");
      Serial.printf("SSID:%s\r\n", WiFi.SSID().c_str());
      Serial.printf("PSW:%s\r\n", WiFi.psk().c_str());
      strcpy(config.stassid,WiFi.SSID().c_str());//名称复制
      strcpy(config.stapsw,WiFi.psk().c_str());//密码复制
      saveConfig();//调用保存函数
      WiFi.setAutoConnect(true);  // 设置自动连接
      break;
    }
  }
}
/*连接网络*/
void wifiConnect(){
  Serial.println("\r\n正在连接WIFI...");
  loadConfig();//读取ROM是否包含密码
  if(ssid!=0&&psw!=0){//判断ROM是否有密码
    WiFi.begin(ssid,psw);//如果有密码则自动连接
    while(WiFi.status()!= WL_CONNECTED){
      Serial.print(".");
      digitalWrite(PIN_LedGreen, 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PIN_LedGreen, HIGH);
      delay(100);
      button.tick();//加入按钮检测
    }
  }else{
      smartConfig();//如果ROM没有密码则自动进入配网模式
  }
    WIFI_Status = true;
    Serial.println("连接成功");
    Serial.print("IP:");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void btnclick(){
  digitalWrite(PIN_Relay, !digitalRead(PIN_Relay));
}
void doubleclick(){
  digitalWrite(PIN_LedGreen, !digitalRead(PIN_LedGreen));
}
void longclick(){
  if(WIFI_Status){

  }else{
    Serial.println("smartConfig...");
    smartConfig();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PIN_LedRed,OUTPUT);
  pinMode(PIN_LedGreen,OUTPUT);
  pinMode(PIN_Relay, OUTPUT);
  pinMode(PIN_Relay, OUTPUT);
  digitalWrite(PIN_Relay, LOW);
  digitalWrite(PIN_LedRed,HIGH);
  digitalWrite(PIN_LedGreen,HIGH);
  button.reset();
  button.setDebounceTicks(80);//设置消抖时长为80毫秒,默认值为:50毫秒
  button.setClickTicks(500);//设置单击时长为500毫秒,默认值为:400毫秒
  button.setPressTicks(1000);//设置长按时长为1000毫秒,默认值为:800毫秒
  button.attachClick(btnclick);
  button.attachDoubleClick(doubleclick);
  button.attachLongPressStart(longclick);

  //开始连接WiFi
  wifiConnect();

  //初始化 iot,需传入 wifi 的 client,和设备产品信息
  AliyunIoTSDK::begin(espClient, PRODUCT_KEY, DEVICE_NAME, DEVICE_SECRET, REGION_ID);
  //绑定一个设备属性回调,当远程修改此属性,会触发powerstate函数;天猫精灵控制的就是powerstate的高低电平(高 = 1,低 = 0)
  AliyunIoTSDK::bindData("powerstate", powerstate);
  //绑定一个设备属性回调,当远程修改此属性,会触发allPowerstate函数
  AliyunIoTSDK::bindData("allPowerstate", allPowerstate);

  ArduinoOTA.onStart([]() {
    String type;
    if (ArduinoOTA.getCommand() == U_FLASH) {
      type = "sketch";
    } else { // U_FS
      type = "filesystem";
    }

    // NOTE: if updating FS this would be the place to unmount FS using FS.end()
    Serial.println("Start updating " + type);
  });
  ArduinoOTA.onEnd([]() {
    Serial.println("\nEnd");
  });
  ArduinoOTA.onProgress([](unsigned int progress, unsigned int total) {
    Serial.printf("Progress: %u%%\r", (progress / (total / 100)));
  });
  ArduinoOTA.onError([](ota_error_t error) {
    Serial.printf("Error[%u]: ", error);
    if (error == OTA_AUTH_ERROR) {
      Serial.println("Auth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BEGIN_ERROR) {
      Serial.println("Begin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CONNECT_ERROR) {
      Serial.println("Connect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RECEIVE_ERROR) {
      Serial.println("Receive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END_ERROR) {
      Serial.println("End Failed");
    }
  });
  ArduinoOTA.begin();
  Serial.println("Ready");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void loop() {
  button.tick();

  if(WIFI_Status){//已经联网
    AliyunIoTSDK::loop(); //必要函数
    if (millis() - lastMsMain >= 2000){//发送数据的间隔,2秒发送一次,“云智能APP”上电源按钮的UI实时显示会有2秒延时。
        ArduinoOTA.handle();
        lastMsMain = millis();
        //发送电源状态到云平台(高电平:1;低电平:0)
        AliyunIoTSDK::send("powerstate", digitalRead(PIN_Relay));
        AliyunIoTSDK::send("allPowerstate", digitalRead(PIN_Relay));
    }
    delay(100);
  }else{//未联网
    wifiConnect();//一直请求联网,绿灯快闪
  }
  if(digitalRead(PIN_LedRed) == digitalRead(PIN_Relay)){//同步灯的状态,灯低电平点亮
    digitalWrite(PIN_LedRed,!digitalRead(PIN_Relay));
  }
  delay(100);
}

//电源的属性修改的回调函数1
void powerstate(JsonVariant L)//固定格式,修改参数l
{
  int powerstate = L["powerstate"];//参数l
  if (powerstate == 0){
    digitalWrite(PIN_Relay, LOW);
  }else{
    digitalWrite(PIN_Relay, HIGH);
  }
  Serial.printf("收到的powerstate是:"); Serial.println(powerstate);
}
//电源的属性修改的回调函数2
void allPowerstate(JsonVariant L)//固定格式,修改参数2
{
  int allPowerstate = L["allPowerstate"];//参数2
  if (allPowerstate == 0){
    digitalWrite(PIN_Relay, LOW);
  }else{
    digitalWrite(PIN_Relay, HIGH);
  }
  Serial.printf("收到的allPowerstate是:"); Serial.println(allPowerstate);
}

以上是完整代码,需要自己按照B站教程提供一些API接口。

上传需要按以下设置。此MCU型号为ESP8266 16MBIT字节(需要除以8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空间,约2M空间),有足够的空间塞下OTA代码。

OTA:空中升级,就是只需要WIFI就能给固件升级,无需下载器,但前提是用下载器先刷入OTA类固件。

以后刷写固件就不需要链接电脑,只需要插上插座就可以更新固件了。

如果你的flash size设置和我不一样,你需要修改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hardware\esp8266\3.0.1\boards.txt”

这个文件,查找:

NodeMCU 1.0

往下找几行。以下地方

nodemcuv2.build.flash_mode=dio
nodemcuv2.build.flash_flags=-DFLASHMODE_DIO
nodemcuv2.build.flash_freq=40
###############从这里开始粘贴########################

nodemcuv2.menu.eesz.1M64=1MB (FS:64KB OTA:~470KB)
nodemcuv2.menu.eesz.1M64.build.flash_size=1M
nodemcuv2.menu.eesz.1M64.build.flash_size_bytes=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1M64.build.flash_ld=eagle.flash.1m64.ld
nodemcuv2.menu.eesz.1M64.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1M64.upload.maximum_size=958448
nodemcuv2.menu.eesz.1M64.build.rfcal_addr=0xFC000
nodemcuv2.menu.eesz.1M64.build.spiffs_start=0xEB000
nodemcuv2.menu.eesz.1M64.build.spiffs_end=0xFB000
nodemcuv2.menu.eesz.1M64.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1M128=1MB (FS:128KB OTA:~438KB)
nodemcuv2.menu.eesz.1M128.build.flash_size=1M
nodemcuv2.menu.eesz.1M128.build.flash_size_bytes=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1M128.build.flash_ld=eagle.flash.1m128.ld
nodemcuv2.menu.eesz.1M128.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1M128.upload.maximum_size=892912
nodemcuv2.menu.eesz.1M128.build.rfcal_addr=0xFC000
nodemcuv2.menu.eesz.1M128.build.spiffs_start=0xDB000
nodemcuv2.menu.eesz.1M128.build.spiffs_end=0xFB000
nodemcuv2.menu.eesz.1M128.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1M144=1MB (FS:144KB OTA:~430KB)
nodemcuv2.menu.eesz.1M144.build.flash_size=1M
nodemcuv2.menu.eesz.1M144.build.flash_size_bytes=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1M144.build.flash_ld=eagle.flash.1m144.ld
nodemcuv2.menu.eesz.1M144.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1M144.upload.maximum_size=876528
nodemcuv2.menu.eesz.1M144.build.rfcal_addr=0xFC000
nodemcuv2.menu.eesz.1M144.build.spiffs_start=0xD7000
nodemcuv2.menu.eesz.1M144.build.spiffs_end=0xFB000
nodemcuv2.menu.eesz.1M144.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1M160=1MB (FS:160KB OTA:~422KB)
nodemcuv2.menu.eesz.1M160.build.flash_size=1M
nodemcuv2.menu.eesz.1M160.build.flash_size_bytes=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1M160.build.flash_ld=eagle.flash.1m160.ld
nodemcuv2.menu.eesz.1M160.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1M160.upload.maximum_size=860144
nodemcuv2.menu.eesz.1M160.build.rfcal_addr=0xFC000
nodemcuv2.menu.eesz.1M160.build.spiffs_start=0xD3000
nodemcuv2.menu.eesz.1M160.build.spiffs_end=0xFB000
nodemcuv2.menu.eesz.1M160.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1M192=1MB (FS:192KB OTA:~406KB)
nodemcuv2.menu.eesz.1M192.build.flash_size=1M
nodemcuv2.menu.eesz.1M192.build.flash_size_bytes=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1M192.build.flash_ld=eagle.flash.1m192.ld
nodemcuv2.menu.eesz.1M192.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1M192.upload.maximum_size=827376
nodemcuv2.menu.eesz.1M192.build.rfcal_addr=0xFC000
nodemcuv2.menu.eesz.1M192.build.spiffs_start=0xCB000
nodemcuv2.menu.eesz.1M192.build.spiffs_end=0xFB000
nodemcuv2.menu.eesz.1M192.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1M256=1MB (FS:256KB OTA:~374KB)
nodemcuv2.menu.eesz.1M256.build.flash_size=1M
nodemcuv2.menu.eesz.1M256.build.flash_size_bytes=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1M256.build.flash_ld=eagle.flash.1m256.ld
nodemcuv2.menu.eesz.1M256.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1M256.upload.maximum_size=761840
nodemcuv2.menu.eesz.1M256.build.rfcal_addr=0xFC000
nodemcuv2.menu.eesz.1M256.build.spiffs_start=0xBB000
nodemcuv2.menu.eesz.1M256.build.spiffs_end=0xFB000
nodemcuv2.menu.eesz.1M256.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1M512=1MB (FS:512KB OTA:~246KB)
nodemcuv2.menu.eesz.1M512.build.flash_size=1M
nodemcuv2.menu.eesz.1M512.build.flash_size_bytes=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1M512.build.flash_ld=eagle.flash.1m512.ld
nodemcuv2.menu.eesz.1M512.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1M512.upload.maximum_size=499696
nodemcuv2.menu.eesz.1M512.build.rfcal_addr=0xFC000
nodemcuv2.menu.eesz.1M512.build.spiffs_start=0x7B000
nodemcuv2.menu.eesz.1M512.build.spiffs_end=0xFB000
nodemcuv2.menu.eesz.1M512.build.spiffs_blocksize=8192
nodemcuv2.menu.eesz.1M=1MB (FS:none OTA:~502KB)
nodemcuv2.menu.eesz.1M.build.flash_size=1M
nodemcuv2.menu.eesz.1M.build.flash_size_bytes=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1M.build.flash_ld=eagle.flash.1m.ld
nodemcuv2.menu.eesz.1M.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1M.upload.maximum_size=1023984
nodemcuv2.menu.eesz.1M.build.rfcal_addr=0xFC000
nodemcuv2.menu.eesz.2M64=2MB (FS:64KB OTA:~992KB)
nodemcuv2.menu.eesz.2M64.build.flash_size=2M
nodemcuv2.menu.eesz.2M64.build.flash_size_bytes=0x200000
nodemcuv2.menu.eesz.2M64.build.flash_ld=eagle.flash.2m64.ld
nodemcuv2.menu.eesz.2M64.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2M64.upload.maximum_size=1044464
nodemcuv2.menu.eesz.2M64.build.rfcal_addr=0x1FC000
nodemcuv2.menu.eesz.2M64.build.spiffs_start=0x1F0000
nodemcuv2.menu.eesz.2M64.build.spiffs_end=0x1FB000
nodemcuv2.menu.eesz.2M64.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2M128=2MB (FS:128KB OTA:~960KB)
nodemcuv2.menu.eesz.2M128.build.flash_size=2M
nodemcuv2.menu.eesz.2M128.build.flash_size_bytes=0x200000
nodemcuv2.menu.eesz.2M128.build.flash_ld=eagle.flash.2m128.ld
nodemcuv2.menu.eesz.2M128.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2M128.upload.maximum_size=1044464
nodemcuv2.menu.eesz.2M128.build.rfcal_addr=0x1FC000
nodemcuv2.menu.eesz.2M128.build.spiffs_start=0x1E0000
nodemcuv2.menu.eesz.2M128.build.spiffs_end=0x1FB000
nodemcuv2.menu.eesz.2M128.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2M256=2MB (FS:256KB OTA:~896KB)
nodemcuv2.menu.eesz.2M256.build.flash_size=2M
nodemcuv2.menu.eesz.2M256.build.flash_size_bytes=0x200000
nodemcuv2.menu.eesz.2M256.build.flash_ld=eagle.flash.2m256.ld
nodemcuv2.menu.eesz.2M256.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2M256.upload.maximum_size=1044464
nodemcuv2.menu.eesz.2M256.build.rfcal_addr=0x1FC000
nodemcuv2.menu.eesz.2M256.build.spiffs_start=0x1C0000
nodemcuv2.menu.eesz.2M256.build.spiffs_end=0x1FB000
nodemcuv2.menu.eesz.2M256.build.spiffs_blocksize=4096
nodemcuv2.menu.eesz.2M512=2MB (FS:512KB OTA:~768KB)
nodemcuv2.menu.eesz.2M512.build.flash_size=2M
nodemcuv2.menu.eesz.2M512.build.flash_size_bytes=0x200000
nodemcuv2.menu.eesz.2M512.build.flash_ld=eagle.flash.2m512.ld
nodemcuv2.menu.eesz.2M512.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2M512.upload.maximum_size=1044464
nodemcuv2.menu.eesz.2M512.build.rfcal_addr=0x1FC000
nodemcuv2.menu.eesz.2M512.build.spiffs_start=0x180000
nodemcuv2.menu.eesz.2M512.build.spiffs_end=0x1FA000
nodemcuv2.menu.eesz.2M512.build.spiffs_blocksize=8192
nodemcuv2.menu.eesz.2M1M=2MB (FS:1MB OTA:~512KB)
nodemcuv2.menu.eesz.2M1M.build.flash_size=2M
nodemcuv2.menu.eesz.2M1M.build.flash_size_bytes=0x200000
nodemcuv2.menu.eesz.2M1M.build.flash_ld=eagle.flash.2m1m.ld
nodemcuv2.menu.eesz.2M1M.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2M1M.upload.maximum_size=1044464
nodemcuv2.menu.eesz.2M1M.build.rfcal_addr=0x1FC000
nodemcuv2.menu.eesz.2M1M.build.spiffs_start=0x100000
nodemcuv2.menu.eesz.2M1M.build.spiffs_end=0x1FA000
nodemcuv2.menu.eesz.2M1M.build.spiffs_blocksize=8192
nodemcuv2.menu.eesz.2M=2MB (FS:none OTA:~1019KB)
nodemcuv2.menu.eesz.2M.build.flash_size=2M
nodemcuv2.menu.eesz.2M.build.flash_size_bytes=0x200000
nodemcuv2.menu.eesz.2M.build.flash_ld=eagle.flash.2m.ld
nodemcuv2.menu.eesz.2M.build.spiffs_pagesize=256
nodemcuv2.menu.eesz.2M.upload.maximum_size=1044464
nodemcuv2.menu.eesz.2M.build.rfcal_addr=0x1FC000
###############到这里结束########################
nodemcuv2.menu.eesz.4M2M=4MB (FS:2MB OTA:~1019KB)
nodemcuv2.menu.eesz.4M2M.build.flash_size=4M
nodemcuv2.menu.eesz.4M2M.build.flash_size_bytes=0x400000
nodemcuv2.menu.eesz.4M2M.build.flash_ld=eagle.flash.4m2m.ld

这是为这个型号的芯片提供1M或2M FLASH固件方法。然后重新打开ARDUINO IDE即可。

如有不懂,可在线留言。

网友:
啥插座?没有图吗?我家里的三个博联的智能插座基本上废弃了,家里四五十个小米的智能设备,搞了七八个小米智能插座!

网友A:
10元都不到?这可以啊,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元都不到?这可以啊,哪里有?

某鱼,也是站内大佬分享跟着上的车

网友:
要是不能无损坏拆开,刷外外观也不好看。用联想本身的app不好么?

网友:
哪里买的啊,我在某鱼搜不到

网友:
上次看到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买,感觉破开壳就意义不大了,不如直接买esp8266加继电器了

楼主:
另外补充一点,使用的是阿里云生活物联网平台,测试模式,最多支持50个设备接入(比点灯科技多10倍数量)。商业模式是2.5元/台设备。
支持APP有:云智能,天猫精灵,siri
不支持其他平台,超级稳定,连续使用几个月不掉线。

新固件支持以下特点:
设备不会自动进入智能配网模式,需要手动进入智能配网模式;
(此举是为了解决停电时找不到路由器而自动进入配网模式的BUG,上电后会一直读取联网,知道成功为止)
绿灯快闪:正在链接WIFI
绿灯慢闪:等待智能配网

红灯常亮:插座带电
红灯熄灭:插座不带电

长按时上电进入固件下载模式(OTA),绿灯常亮
上电时频繁按按钮,进入智能配网模式

单击按钮:开/关电路

网友:
不好拆所以没买。

网友:
我也买了,拆开和你的板子一样。 之前刷了出现 ESP_AP, 但是不正常,看了你的贴子,感觉是flash 那里的设置不对。默认那里是4MB。 现在改了,再刷一下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  一建配网功能很实用  准备拷贝到blinker上使用

网友:
哪能买到? 买不到只能看你玩,我馋

网友B:
果然是 flash设置的问题,按照楼主的方法,把flash 设置为 2MB 再刷入,就可以了。现在blinker app 显示设备在线,而且控制的时候,指示灯会跟着亮或灭,但是插座没有电,按键好像也没有反应。

应该和楼主提到的 GPIO 定义问题。再看看。

关于开壳,我是用刀片沿四周缝隙敲一圈,然后用钢翘棒,翘出缝,在用一字螺丝刀全部翘开,有一点开裂,整体还好。

网友:
现在刷进去了 绿灯显示正常 按键短按开关继电器正常
一直在智能配网中 也不显示模块发出的信号 没法与APP进行连接

网友:
编译报错最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 flash设置的问题,按照楼主的方法,把flash 设置为 2MB 再刷入,就可以了。现在blinker app 显示设 ...

无损开壳很简单 用布包起来 然后用硬的木头砸 开缝后用撬棒撬一下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 毫无损伤 一定要控制好力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复制下来的代码 报了一堆错 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吗?

#define PRODUCT_KEY ""  //替换自己的PRODUCT_KEY

以上错误那么明显没看出来吗

网友:
button.attachClick(btnclick);
  button.attachDoubleClick(doubleclick);
  button.attachLongPressStart(longclick);

调试时发现,你把上面这段程序放在setup里了   所以   正常联网后按键就失效了 ,后面的人可以把这段程序放在loop里试试
不好意思,弄错了  对button这个库还不了解   可能因为我没有写入ID  所以这个按键不好使吧   后来单独测试了   程序没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fine PRODUCT_KEY ""  //替换自己的PRODUCT_KEY

以上错误那么明显没看出来吗 ...

已经替换后显示这个  我也纳闷啊

楼主:
<blockquote>#include <ESP8266WiFi.h>

以上是最新的固件代码,我已经在使用当中。
需要填上自己的API信息,红色部分。

库文件在我上面提到的视频中可以下载。

平台特点:可以使用50个测试产品(实际不止)例如我的5个插座只需要做好一个用不同的名字即可简单配置其他4个,通过名字分配二维码
支持APP有:云智能,天猫精灵,siri(若想支持小爱同学不建议使用此固件
不支持其他平台(国外的一些大平台也可以使用),超级稳定,连续使用几个月不掉线。

新固件支持以下特点:
1.设备不会自动进入智能配网模式,需要手动进入智能配网模式;(此举是为了解决停电时找不到路由器而自动进入配网模式的BUG,上电后会一直读取联网,知道成功为止)

2.灯光提示:
绿灯快闪:正在链接WIFI
绿灯慢闪:等待智能配网,(网上搜索ESP8266智能配网)
红灯常亮:插座带电
红灯熄灭:插座不带电

3.按钮操作:
单击按钮:开/关电路(红色代表带电)长按时上电进入固件下载模式绿灯常亮(用于OTA升级固件)
上电时有节奏的双击按钮(理论是双击检测,但在联网成功后那一刻成功,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联网成功所以一直需要双击),强制进入智能配网模式

4.智能配网后账号密码会自动保存,以免重启后再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