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惠威 D1080MKII 08版 电流声很大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03):
用了十多年的老伙计了,以前当电脑音箱,现在放客厅接电视还是很不错的,基本上没关过机,最近突然一下开始有电流声,然后音源声音很小,拆开看貌似4700的电容爆浆了,买了两个日本红宝石的换上故障依旧,坛友们知道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吗,还是很有感情的,修好了再战十年。哈哈哈。

网友:
查一下电容有没有干了的,还有就是电位器外壳有没有接地线脱掉了的。

网友A: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不行就把电解都换一遍

还有就是接地的问题,低噪这东西,有时候无解的,看运气吧

楼主:
更换的红宝石,和爆浆留下的痕迹。

爆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不行就把电解都换一遍

还有就是接地的问题,低噪这东西,有时候无解的,看运气吧:lol ...

这个音箱是两项的,应该不是接地问题吧。我估计也是电容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个电容。目测大的4700的爆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爆了还是胶)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买的电容是假的。。。。。换了两个坏的上去了。。。。
某宝2个8.8元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漏的电解液造成的,以前好像修过类似的问题,清理一下电路板就好了

网友:
这像防震的胶,电容爆浆漏液不是这样。查查其它原因吧。

网友:
会不会是220v电源有干扰?

曾经处理过类似情况,毫无头绪。
然后就把功放换了

网友:
看一下环变的固定卡子是不是松了,环变震动也会出低噪

网友B:
我修过惠威的一对音箱,新箱子就有低噪,最后发现是环变的固定件螺丝没上紧 ,震动引起噪声。上紧就OK

网友C:
和它同一个插座上有没有其他适配器

网友:
输入接地看还有没有声音,不行就一级一级接地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音箱是两项的,应该不是接地问题吧。我估计也是电容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个电容。目测大的4700的爆浆( ...

应该是胶,爆都是从上面爆。有电流声 地线干扰查一查,换音源试一下

网友D:
我的怎么还不坏啊,用了十多年了,声音一如既往的干净。后面的倒相管都碎掉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怎么还不坏啊,用了十多年了,声音一如既往的干净。后面的倒相管都碎掉一个了。
...

估计快了,我的已经十三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惠威的一对音箱,新箱子就有低噪,最后发现是环变的固定件螺丝没上紧 ,震动引起噪声。上紧就OK ...

这个肯定不是物理震动,感觉像小时候弄喇叭时候接触不好,或者前级线路短路的那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它同一个插座上有没有其他适配器

那就有点多了,不过换了地方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不行就把电解都换一遍

还有就是接地的问题,低噪这东西,有时候无解的,看运气吧:lol ...

已经订货了,等到货全部换掉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怎么还不坏啊,用了十多年了,声音一如既往的干净。后面的倒相管都碎掉一个了。
...

我做那个4766也用了10多年了,几乎天天开,关都不坏,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