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0KG倾转舵机拆解

楼主(2021-09-03):
(图片)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象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1.5、2.0MM的螺丝刀,亮闪闪。

网友:
看样子 电机是无刷电机
5根线应该是有感无刷电机的霍尔接线口。

网友:
单片机加MOS管?乱猜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模型船的电调结构啊。

网友:
螺丝批挺漂亮

网友:
用的是三相有感无刷电机,估计挺贵的。便宜点的大扭力舵机是碳刷电机。

网友:
貌似舵机都比较贵

网友:
这个干啥用,保持平衡的吗

网友:
这40kg是指什么。载重能力吗?

网友:
好东西啊,这都用上了无刷,改成电动螺丝刀扭力应该不小

网友:
打磨的是单片机,so8肯定是P管+n管,5根线是hall

网友:
淘宝搜索了一下,400多一只,好贵啊,哈哈

网友(2021-10-25):
请问使用无刷电机的舵机是采用什么控制方法呢?FOC嘛? 否则怎么实现固定转角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