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58xtk+H27Q1T8PPM8R开卡报错Generate CH/CE Map Fail

楼主(2021-09-03):
求教各位大佬  无论勾不勾选CH/CE MAP 都是报错 实在搞不懂了 在线等大佬教教我

网友A:
工具用错了,找58xt开HY 3D v3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用错了,找58xt开HY 3D v3的工具

大佬可以说详细些是哪个版本的吗 找了蛮多了 都没找到

网友:
先拆下R23,如果拆了就装上试试。HY有些颗粒对土狗的装与不装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用错了,找58xt开HY 3D v3的工具

GPIO Check fail (18)/(3C.01)  大佬 我找到这个版本了 但是报了这个错误

网友:
土狗R23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