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隔壁老王太阳能锂电铝基板遥控庭院灯

楼主(2021-09-03):
27.8入手。
70颗2835LED并联,铝基板。带一节18650电池,容量0.8A放电1000 mAh。
可以遥控,三种模式,开关、感应灯、感应灯+夜灯、夜灯。
电路方面,太阳能板未测试功率标识2w,后期可以加一块太阳能板。太阳能板经M7二极管降压,给电池充电,有两个小芯片DW01A和8205S用于防过冲、过放。
亮度刺眼,十几平方的庭院没问题。
两节18650电池槽,可以自己加一节。

楼主:
夜灯模式100mA电流,正常亮度800-1000mA电流。

网友A:
看电路上是有保护板的,8205和DW01,这点好评,可以避免电池,因为过充电/过放电损坏,直接装上18650电池就可以用了,如果不放心,你可以找一个快没电的电池放上去测一下,低电压保护板应该会关闭输出,防过充也是,找个满电的上去,看看会不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上是有保护板的,8205和DW01,这点好评,可以避免电池,因为过充电/过放电损坏,直接装上18650电池就 ...

嗯,查了一下的确是。

网友B:
可以加个红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红外控制

感应就是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上是有保护板的,8205和DW01,这点好评,可以避免电池,因为过充电/过放电损坏,直接装上18650电池就 ...

只有防过冲,没有防过放

网友C:
8295和dw01不就是保护电路?电压过低会自动关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95和dw01不就是保护电路?电压过低会自动关断的吧?

不知道,控制芯片1834没查到对应的说明书,不太清楚,看电路8205和DW01控制不了输出啊。

网友D:
这个不用防过放,电压低于3伏,灯珠就不亮了

网友E:
那个测试的板子哪里买的,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测试的板子哪里买的,感觉挺好的。

ZB206自己搜,捡便宜的买。

网友:
这个好!拆解测试详细,我也在老王家买了很多东西,期待其他测试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ZB206自己搜,捡便宜的买。

谢谢,无锡老实人那家看起来可以

网友E:
自带的一节18650是怎样的?我也准备下单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带的一节18650是怎样的?我也准备下单买一个。

我买到的标1500mah,实测1000mah。

楼主:
看图,电池两层塑封,第一层黑色标注1500,撕掉是蓝色塑封,重点是看灯看灯,电池不包容量,不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电池两层塑封,第一层黑色标注1500,撕掉是蓝色塑封,重点是看灯看灯,电池不包容量,不包好。 ...

谢谢大佬,已下单。电池自己换2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防过冲,没有防过放

DW01A的充放电截止电压分别是,4.25V和2.5V。加光伏板的话,估计M7也得换掉,M7只能过1A电流,估计是SS34替代比较合适,过3A电流,肖特基也比整流二极管用在这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防过放,电压低于3伏,灯珠就不亮了

对头。低于二点几伏就一点电流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