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8 Plus信号弱无服务拆机维修

楼主(2021-09-03):
深圳一工厂业务朋友寄修的iPhone 8Plus装移动卡一格信号有时就跳无服务,装电信卡完全无信号直接无服务(图2)。

拆机,拆下主板,里面被维修人员折腾过的,屏上螺丝少了N颗,到处都是明显可见的指纹,板头被摔断了,刚好是管信号的

显微镜下看看断裂处

上手术刀,刮。。。忘记拍刮出铜箔的图了

飞线、上锡连接断裂处

盖绿油,固化

装回主板准备试机

呼啦啦,移动、电信的信号都满格出来啦!!!!

维修完毕,最后当然是收钱啦,捡钱活!!
有烧烤吃了哟

网友:
工善必利器,显微镜立大功

网友:
这是摔坏的吧

网友:
这个地方这么脆弱吗??

网友:
摔过或者手机受到外力挤压。

网友:
捡钱,串串真香

网友A:
我有个vivo   X9进水机,不知道修一下多少钱。机子我已经拆开了,但是咱们有工具也没有配件,只是拆开发现主板背面也就是屏幕背面有明显水渍,插上线充主板部分板子左上角有个屏蔽盖里面温度有些高。机子应该4加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vivo   X9进水机,不知道修一下多少钱。机子我已经拆开了,但是咱们有工具也没有配件,只是拆开发现 ...

X9已无维修价值,如自己折腾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9已无维修价值,如自己折腾下还是可以的

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