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葱智能插座,已经做好的刷机文件,可以小爱天猫小度

楼主(2021-09-04):
折腾了下,参考大神“易记”的文件,搞了三个已经做好的文件,针对不同的型号(小爱,天猫,小度),直接刷进去就可以了。支持语音开关,心跳反馈,点灯APP开关操作。
小爱有函数支持,可以在小爱上查询设备状态。其它2个不支持。

先按照最简单的ESP8266天猫精灵控制开关,点灯、Mixly可视模块化编程装好刷机编程软件,然后用这个软件直接打开我编辑好的文件,就可以上传刷机了。都编辑好,除了无线名称跟无线密码那三处,其它都不用改,只针对小葱智能插座。但是现在有个小问题,就是设备上的物理开关不起作用,其它正常。

先打开,然后确认端口信息,之后上传

开关的名称是kg-a

心跳反馈,点灯也会跟着同步颜色

研究了下,做了一个小爱+天猫+小度一起的,应该刷进去可以同时用三个设备,不用单独刷,不过我只有小爱,没有实际验证过,理论应该没有问题
打开mixly后,点新建,然后点左上角的代码,然后复制下面的代码,全部黏贴进去,改代码前面的char auth[],char ssid[] ,char pswd[],然后直接上传刷机。本地编译验证过,没有问题。

楼主(2022-03-20):
最近回头看了下,终于发现了导致物理按键不起作用的原因,目前已经修复。物理按键可以控制开跟关了。

打开mixly后,点新建,然后点左上角的代码,然后复制下面的代码,全部黏贴进去,改代码前面的char auth[],char ssid[] ,char pswd[],然后直接上传刷机。本地编译验证过,没有问题。

楼主(2021-09-04):
记得改wifi名称跟密码跟KEY

网友A:
这个插座哪里买的啊?咸鱼和t宝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座哪里买的啊?咸鱼和t宝搜不到

闲鱼搜大F乐乐

楼主:
前面搞错M币设置,现在调整好了。

网友B:
scratch少儿编程?

网友C:
35M币
搞错M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M币
搞错M币设置

35是系统的,这个找不到地方调整。3是我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ratch少儿编程?

呵,差不多的东西。 学习简单,容易上手,玩玩不错。
要想更专业,先学C语言

网友D:
请问大霞,如果想要联华为的小艺小艺,要做哪些改动?
我只有华为AI音箱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霞,如果想要联华为的小艺小艺,要做哪些改动?
我只有华为AI音箱2 ...

不懂了,点灯的插件里,目前只有小爱,天猫,小杜三种。等点灯更新插件才能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了,点灯的插件里,目前只有小爱,天猫,小杜三种。等点灯更新插件才能编辑。 ...

谢谢回复!

网友:
厉害了哇,标记一下!

网友E:
几块钱的小东西也玩出了花

网友:
很厉害,也做个记号,方便以后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块钱的小东西也玩出了花

也是在其他大佬的启发下,花了几天时间琢磨,自己机器刷了n次才研究验证出来。我都担心我会刷坏存储器

网友F:
可以用小度吗?有谁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小度吗?有谁试了吗

可以用小度,我试验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