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个名牌电动牙刷(力博得+美的)

楼主(2021-09-04):
一个是美的另一个是华为立博得.看不去都是同一版本充电器也通用.居然还配重

网友:
拆过了飞利浦,哪怕最便宜的,就知道这些不是电动牙刷,都是垃圾。

网友:
本来准备去买力博得呢,看了这张图庆幸自己没付款

网友:
就是个小玩具电机,完全对不上该有的名气了。

网友A:
还没用过电动牙刷,这回开开眼。

网友:
同个模子出来的,美的的估计也是力博得代工。竟然都是偏振电机,这也太低端了。

网友:
可惜是14500锂电芯加配重,完全可以用1200毫安时18650锂电芯。有刷振动电机,不如殴乐壁两节五号电池改成14500锂电加占位器。殴乐壁低端充电款镍镉电池有点坑,高端价格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用过电动牙刷,这回开开眼。

开眼的话应该去看飞利浦和欧乐B,美的这种是垃圾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眼的话应该去看飞利浦和欧乐B,美的这种是垃圾玩具。

原理不同吗?

网友:
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C:
飞利浦上万转了,美的的~~~~~

网友:
贴牌的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上万转了,美的的~~~~~

转速不同吗?还是说用的电机也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上万转了,美的的~~~~~

1万转是rpm,一秒也就是一百六七十转。这个转速还好吧?不知道美的能达到多少转?

网友:
飞利浦6730,其他的看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万转是rpm,一秒也就是一百六七十转。这个转速还好吧?不知道美的能达到多少转? ...

貌似超声波震动牙刷,不是这种偏心震子构造哦

网友:
最差也飞利浦6系。。。再差还不如手动

网友:
有可能全是假货,我前几年买的力博得拆开看过,根本不是这种垃圾电机

网友:
有可能是假货,优惠购里3,4十块钱的福派电动牙刷都是用的音圈电机!

网友:
转子电机完全没力度,飞利浦的电磁震动才给力